液晶显示器白屏-简单维修

楼主(2015-12-17):
迅维培训联系电话:0755-27396416
咨询QQ:1727176051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主题:液晶显示器白屏-简单维修
屏型号:LTM190E1-L01

故障现象:开机白屏
        排除驱动板后,拆开屏后面的逻辑板屏蔽盖,见到逻辑板后,发现逻辑板上的一个升压芯片都烧糊了,这种情况也只能改板,找出要改的供电条件:VON\VOFF\AVDD……如下图:

以上条件找出来后,再从其它坏屏上拆片好的逻辑板下来,然后给新拆下的逻辑板通上5V的电压,找出以上要改的相关供电:
第1步:用万用表找出VGH  25V,实测23.3V,如下图:

第2步:然后再找出VGL -6V,实测-9V,如下图:

第3步:最后再找出AVDD  12V,实测10V,如下图:

第4步:把原逻辑板上烧糊的芯片拆掉,拆的时候要做好隔热防护,不然把屏吹挂了就麻烦了,如下图:

第5步:把拆下来的好逻辑板上的各个供电飞线到原逻辑板上去:

第6步:改好后,简单处理了一下线路,通电试机,一切都正常了。如下图:

网友:
黄老师这个给力,我也来尝试修下一些换下来的坏屏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很佩服

网友A:
没想到呀,黄老师修起液晶来也是这样的得心应手呀!全能型的呀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想到呀,黄老师修起液晶来也是这样的得心应手呀!全能型的呀!!

我自己开店那么久,别说液晶显示器,很多东西都得修。

网友:
虽然权限抵,只有2分,我还是果断的心甘情愿的五体投地的第一时间就加给楼主,感谢楼主详细讲解,手头有两个白屏,多参考学习楼主的帖子,看是否能改造成功。

网友:
不错 楼主 厉害

梦幻、 -2 没有脑壳,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?

网友:
是黄老师的作品啊  才发现 一般人弄不了

网友:
黄版主修得好
收藏了

网友:
这种还是有点危险

网友B:
请教下黄版主,VGH,VGL,AVDD这三个电压,都是这个芯片送出来的吗?

网友:
论坛有大神发过类似的帖子,我已经修过N过了

网友:
这样也行,不知能管多久呀

网友:
这是整了两块逻辑板进去哦

网友:
还有这种修法学习了

网友:
好霸气的飞线,请问是改的电路,还是只是测试一下而已。

网友:
黄老师修起液晶来也是这样的得心应手呀。。怀才啊。。

网友:
太厉害了,佩服得无体投地

网友:
黄老师技术好,赞一个

网友:
这属于移花接木维修方法了

网友:
简单标注也能搞好~

网友C:
黄老师我也是南昌的,你店里还招人嘛,打杂,扫地,洗衣服,煮饭,都可以,只要教我修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黄老师我也是南昌的,你店里还招人嘛,打杂,扫地,洗衣服,煮饭,都可以,只要教我修主板

行,没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黄版主,VGH,VGL,AVDD这三个电压,都是这个芯片送出来的吗?

是芯片控制电路产生的,并非芯片本身产生的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不错,是大师级别的说。以后有机会也来搞一下移花接木术。

网友:
原来是要这么多组电压供电的。

网友:
黄总,这技术牛逼改液晶屏幕,厉害,支持黄总继续发厉害的帖子!

网友:
没想到高人会出来分享 第二张图收藏了

网友:
高手啊。我都是去换个板。

网友:
大神,屏上这块板子的工作原理我还不懂,不知道哪里有资料

网友:
不过是很好的经验啊

网友:
这个人帖子可以用到喂,手上有几块这样的屏

网友E:
我昨天叶接到一白屏的。。确定不是驱动板问题了   屏修的不是很多  就大概测量了一下    有一个电感对地了   然后又往四周量了量  发现没其他短路的   就找了一个碎屏对着测量 发现 碎屏也是那电感对地   电感也有对地的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昨天叶接到一白屏的。。确定不是驱动板问题了   屏修的不是很多  就大概测量了一下    有一个电感对地了  ...

电感不能对地短路

网友F:
这怎么装上去  这么大块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老师就是老师,位置都标的那么清楚,看起来真的学习到了很多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

网友:
以不用的逻辑版,修损坏的逻辑版,两板结合在一起,有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芯片控制电路产生的,并非芯片本身产生的

谢谢黄版主指点

网友:
回家也尝试学着修下看看

网友:
这招    跟笔记本三星屏一样的道理是吧

网友:
崇拜啊,什么时候我也能达到楼主的技术啊,学习了。

网友:
如果能找到同样的芯片,换上成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怎么装上去  这么大块

用胶带附到屏的后面就行啊,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,学习了!谢谢!

网友:
这个只能针对白屏的问题该

网友:
好吧.这样也可以的话基本白屏就好了一半了.

网友:
这个维修也不算是很简单啊

网友:
黄老师。在多发些教学资料。

网友:
这样改还没改过,以后有机会试一试,好技术,牛啊

网友:
只是逻辑板上的供电电路故障,主芯片完好!为什么不换个供电管理芯片?不好找吗?

网友:
确实是牛人

网友:
楼主升压芯片坏了换升压芯片不行么,干吗该板呢

网友:
大神就是大神,修什么都得心应手,楼主好细心啊,图都发的这么详细,感谢楼主

网友:
只是逻辑板上的供电电路故障,主芯片完好!为什么不换个供电管理芯片?不好找吗?
daiyu
應該是板子上的焊盤都燒毀了吧,要換得換整個板子了
详情

网友:
楼主升压芯片坏了换升压芯片不行么,干吗该板呢
黄鑫船
那得要有料才行
详情

网友:
终于看到一篇有关于屏电路的文章,这类文章真的少之又少。维修备件也难找。蛋疼。

网友:
修的经典。。。

网友:
只改过笔记本屏的线路板,显示器的板还没搞过呢

网友:
果断加分,看楼主的贴子就是过瘾

网友:
笔记本的屏修的多,多是暗屏led供电坏,像黄老师这样的必须收藏以备以后参考。

网友:
太厉害了,我还得学习呀

网友:
哇,刚好有个三星白屏解决不了,谢谢

网友:
这个活真是做的真是有点起死回生的感觉,维修思路真是奇妙啊学习了顶一个。

网友:
有没有图纸啥的。或都有哪些供电电路。我咋研究研究。。呵呵

网友:
学习了!!!技术很高啊。

网友:
屏上的问题多半是不好修的,不过这种供电坏的还是可以研究研究的

网友:
像这种屏上的主板有图纸嘛、??

网友:
技术真不错。我想问下这个屏幕供电就这么几个了吗?以加分

网友:
太厉害了, 求详细教程,我这屏有问题的19 的不下5块。没碎的。

网友:
黄老师厉害,技术牛

网友:
这个方法可以用到笔记本液晶屏白屏的维修

网友:
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

网友:
高手啊,学习了

网友:
维修工具有哪些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哎,佩服!

网友:
这样改都能用,就是固定逻辑板很麻烦

网友:
手头有两个白屏,多参考学习楼主的帖子,看是否能改造成功。

网友:
图片下载了,回家肯定能用的上

网友:
我去我也有台三星白了一真放这看到这个嘿嘿下手看看去

网友:
这修屏也太牛了点吧。

网友:
屏一般都搞不到电路图难修呀。

网友:
有料板该下就是好稳定

网友:
不愧是黄总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升压芯片坏了换升压芯片不行么,干吗该板呢
那得要有料才行

网友:
屏幕也可以维修吗 表示屏问题没搞过

网友:
绝对的精华贴 赞一个

网友:
技术非常NB,赞一个,顺便问下,有参考电路图么!

网友:
怎么找你说的这些点呢

网友:
今天我也修了一个白屏的,原因是没有5V屏供电

网友:
就接上就行了吗?原来板上的电路需不需要处理?要不要断开哪里?

网友:
你这配件还真多 ,这东西也能找到

网友H:
楼主不错    不过修屏电路危险    稍不注意就怕修成不一样的显现    还原不了   得赔一个显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不错    不过修屏电路危险    稍不注意就怕修成不一样的显现    还原不了   得赔一个显示器

屏本身就是坏的,何况维修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,所以不承诺故障还原!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还屏

网友:
我也来尝试修下一些换下来的坏屏

网友:
黄老师给力,我也来尝试修下坏屏看看。

网友:
这种修法,好象在这看过有人这么干过。我是没这么弄过。

网友:
基本上自己开店就是来什么修什么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不错,是大师级别的说。以后有机会也来搞一下移花接木术

网友:
黄老师的作品一定要加分  全能型啊

网友:
好技术这样也行

网友:
可作为经典的维修案例收藏,谢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自从改了积分价发现老师们 发帖也更积极了

网友:
太强悍了,逻辑板至今我是一头雾水,只认得供电保险

网友:
这种方法还真没想过,以后要尝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只是逻辑板上的供电电路故障,主芯片完好!为什么不换个供电管理芯片?不好找吗?

應該是板子上的焊盤都燒毀了吧,要換得換整個板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