崩溃中,SONY VGN-Z 密码芯片死到哪里去了,换了2颗都不行,大家来看看!

楼主(2015-12-17):
SONY VGN-Z
板号MBX-183
PM45芯片组,

换了新主板,想把机型和序列号换一下,

换了两颗EEPROM
北桥右下角的,24C16,,,理光右下角的,24C08,都不行,

理光左上角的是BIOS芯片,25L32,由于不小心,原BIOS数据已丢失,
但一直以来,密码,机型,序列号都应该在EEPROM里面啊,
实在找不到了,
大家帮忙找找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在EC里啊

网友:
看有没专用码片

网友:
真在EC里,还真没办法搞了,BGA的东东,,,,,,,,,

网友A:
还是别搞了,这种进口机太难搞了,况且这个机器还不好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别搞了,这种进口机太难搞了,况且这个机器还不好装吧

主要是不甘心啊,

是不太好装,相对于其它的机器,
一是部件太零碎,二是所有的东西都很小,不小心非常容易弄坏,
不过装过几次,拆装没有什么问题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有,
关键是,在哪里啊,在哪里?

网友:
没搞明白 换了主板还换他干什么

网友B:
有没有小的八脚 的芯片。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小的八脚 的芯片。看一下

反来复去看了N遍了,实在是找不到,
难道没有Z系列解密过的朋友吗?呵呵,

网友:
lvjingang -4 严重灌水

网友C:
换的新主板,楼主还折腾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的新主板,楼主还折腾啥呢?

机型和序列号,

行货的机器,换的主板是什么美版,Z790,看着不舒服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