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530S装不了系统 ,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5-12-17):
HP 4530S装不了系统  机子现象:同行送修为不认硬盘,拆下板子量硬盘接口5V供电正常。然后看下硬盘接口,里面有一片小异物盖住两PIN金手指,拿掉。正常认硬盘。以为好了  ,但是  这个机子很怪,客户来的机子不带键盘,用外接USB键盘插上,在PE页面下外接键盘乱码,就是那种你按上下键一开始正常,四五下后上下键失灵了,乱跳,空格键也失灵。偶尔进得PE了,装系统还出错,要么是装完了提示分区表出错,要么是装到一半自己关机掉电。心理怀疑是北桥出问题了,报好价开始修,首先换了IO ,问题一样,再刷BIOS ,问题一样,最后换桥后,还是一样的问题。要哭了,没思路,求助大神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查下外设看看,供电用示波器测测有杂波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外设看看,供电用示波器测测有杂波没有

没有示波器,

网友:
这也太坑了把   东西都开干完了

网友:
检查一下   键盘座是否虚焊

网友:
支持,学习了技术很棒

网友:
统一回复,USB外接键盘偶尔乱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但是几经周折能进PE装好系统了,拿去给客户没见拿回来。应该是直接用原来的键盘OK

网友:
这也太奇葩了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

网友:
查下EC到键盘之间的线路

网友:
有可能是kbc的问题,具体要看下机子情况。

网友:
修好了,看上面有回复

网友:
这么奇葩的问题。我感觉是硬盘金手指打火,桥有问题了?

网友:
USB乱码到底啥问题得查一查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