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

楼主(2015-12-17):
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

  今天电脑开机声音都响过了,但是显示器依然还是黑的,没有任何反应。开机后显示器没有反应,怎么回事?下面为大家介绍下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的解决办法。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,可能出现的情况是:

  1.显示器出故障,就是坏了。

  2.显示器和电脑连接线的视频线出问题。

  3.内存条问题,内存条接触不良。

  4.主板因静电导致程序错乱。

  5.主板有故障。

一、显示器问题及解决办法

  1、首先单独给显示显示器通电看看显示器电源灯否亮,如果不亮则为显示坏,如下图所示。

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(图1)

  2、如果显示器电源灯亮了,屏幕是否显示“无信号”字体,如果有显示“无信号”表示显示器正常,如下图所示。如果不显示“无信号”则为显示器坏。

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(图2)

  3、直接更换一台正常的显示器进行试机,换显示器后能正常使用表示原显示器坏了。

  4、确定显示器故障导致无法显示的,请直接更换显示器,或者把原显示器送到专业维修店时行维修。

二、连接线问题及解决办法。

  1、首先,检查连接线是不是连接松了,或者连接线接触不良,如下图所示为VGA视频连接线。如果连接线松了接触不良,直接把连接固定螺丝拧紧。

  2、连接线接触良好的,可直接更换连接线进行测试。

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(图3)

三、内存条问题及解决办法

  1、内存条问题,一般是内存条脏或者氧化,导致接触不良。一般问题出现在金手指身上。常见的处理方法是用橡皮擦拭一下,如下图。

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(图4)

四、主板因静电导致程序错乱

  静电导致主板无法显示一般发生在冬天比较多,由于空气和各种物品都带大量静电,当主板的存储器受到静电的干扰后内部存储数据就会出错,主板开机时程序对不上导致无法显示。主板静电导致的故障一般将主板上钮扣电池,如下图,拿下来进行放电30秒,即可。

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(图5)

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(图6)

五、对主板本身的问题,建议把主板送到专业维修店找专业人员去测试,不要私自拆卸,否则后果很严重哦。上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我的维修经验,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。

网友:
不要私自拆卸你觉得有可能吗?现在的客户都牛的很,以为自己是高级工程师。

网友:
晕.诊断卡都没有一张吗?

网友:
我前天刚换的显卡就是没显示,,果断显卡坏了

网友:
白菜来一盘

网友:
这个也太简单了吧,没有深入一点的吗

网友:
最先看的是显示器有无方框标志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