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小修 华硕 ASUS B75M-A上电不触发,也许是通病

楼主(2015-12-17):
华硕B75M-A  不触发,IO是NCT553D,绿线到IO断线,飞仙解决。。。。华硕 ASUS B75M-A上电不触发,也许是通病,前后修过3,4片,都是这样的问题。不触发先测下绿线对地值,看下是否断线
加分不扣分,多多益善,谢谢了。附带IO参考图纸。。。这个IO没数据手册

 会员2050962元2022-12-23 10:48
 会员2489252元2022-10-7 10:17

网友A:
你这个是不是过孔飞线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不是过孔飞线呢

直接拉过去的

网友:
收藏此帖,感谢分享,已加分。

网友:
华硕这做工还不如二线品牌了。

网友B:
你这线飞得是不是太粗了点

网友C:
飞线都难看。怎么不跑出来直接补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线飞得是不是太粗了点

结实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不是过孔飞线呢

天外飞毛!下次拉好看点哦!

网友:
收藏了,但这种情况不会是通病,,淡定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飞线都难看。怎么不跑出来直接补线。

跑出来就不免有点浪费时间了  不过 飞的线确实也够丑的  可以考虑用铜丝

网友:
影响美观  太难看了

网友:
请勿灌水 谢谢

网友:
你实地学院也灌水啊

网友D:
好肥的一跟飞线  还是【迅维】买点飞线吧   你打了飞  人家都看不到

网友:
有时间的话可以跑跑线路找出来

网友:
应该不算通病吧

网友:
这主板也断线啊    不知道怎么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肥的一跟飞线  还是【迅维】买点飞线吧   你打了飞  人家都看不到

用屏线来飞就好多了,那个细一点

网友:
大神真厉害 羡慕死了

网友:
有点丑,不过修好就行了

网友:
飞线从底部来可能会美观一点。个人观点。能修好也是不错的。有点位图吗?可以上传给大家。

网友:
很难看,为什么华硕这板这么容易断线?

网友:
这个io没见过,不明白华硕为嘛老是换io没事做了吗?绿线断线,是工艺问题吧。这个还是算简单,不知道收费多少啊

网友:
现在华硕的质量大不如以前了

网友:
要都是这样就好了

网友:
下次碰到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!!

网友:
粗线好,不会在断开

网友:
我要是每天能捡到几个这样的死鱼  我睡着都会笑醒的 哈哈

网友:
楼主飞线可否飞的好看点。这样客人会嫌弃的

网友:
用这么粗的线直接飞线确实不太美观,,但是维修只要搞好了,稳定了就可以。。。华硕很多PSON短线的 包括很多H61也是一样。。。

网友E:
没脚位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测的啊  能否传授一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没脚位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测的啊  能否传授一下

P8H61-M LX3 主办与这个主板使用相同的IO,参考点位图修这块板子

网友:
我现在修这些主板都没头绪,,,哎

网友:
华硕断线的不常见。822多

网友:
这个绿线是一个什么线,是要直接连到EC的某一个脚吗,中间没有什么转换吧??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先记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P8H61-M LX3 主办与这个主板使用相同的IO,参考点位图修这块板子

好的 多谢楼主了

网友G:
为什么直接飞线就可以啊,为什么有的不可以呢

网友H:
新手学习中  lz不错啊   你那边飞到什么地方了

网友:
飞得太难看了,买点铜线不值什么钱

网友:
緑线的对地阻止多少

网友:
收藏了,但这种情况不会是通病

网友:
楼主怎么不找出暗断的线

网友:
飞的太难看了,不过用飞线我老是不放心怕短路。。。

网友:
用高压包里边的漆包线就可以··不用花钱买飞线·

网友:
风扇漆包线 粘一下多好看

网友:
你们这些大神好厉害啊

网友:
不错今天又学习了

网友:
华硕除了高端,做工很一般

网友:
断线不好查啊   这问题我也修过

网友:
多修才是王道

网友:
华硕遇到这问题的   多的去了      一般是最边上那里腐蚀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新手学习中  lz不错啊   你那边飞到什么地方了

IO芯片 PSON引脚旁边的上啦电阻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直接飞线就可以啊,为什么有的不可以呢

飞线失效一般是供电或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存在短路现象。

网友:
呵呵  工程量确实

网友:
这线飞的够牛,用漆包线飞一下美观多了,加分支持一下原创。

网友:
这做工还不如二线品牌

网友:
这主板也断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飞线失效一般是供电或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存在短路现象。

太深奥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遇到过、

网友:
这没碰到过。也就是pawer ok信号线断了呗。无法让电源启动

网友:
老实说,从专业角度来看,楼主的帖子根本不值一顶;但既然已经上当进来,把帖子点开,不顶,则意味着少积1分,失去早日升级的机会。 顶,还是不顶?我的思想进行着激烈的斗争。 顶,可以为自己增加可耻但宝贵的1分,但崇高的信仰与无暇的品格毁于一旦;不顶,高尚的风范得以保全,若干年后,还可以对孙子说:  很久以前,爷爷曾今有过一个机会……,   但毫无疑问永远成为论坛的落后分子。   我不断地踟蹰着,彷徨着,犹豫着。。。眼看从沙发降到了板凳,又从板凳降到了地板,再不顶,估计首页都不能保住了。。。 我一狠心,一咬牙,决定还是顶一个!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

梦幻、 -2 没有脑壳,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?

网友:
学习了  没有接触过台式

网友:
其实我对华硕这个品牌不感兴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绿线在这里就是所谓的PSON信号线,有些主板中间经过三极管转换。

明白了,很少修台机,所以不太清楚

网友:
小小小小白  前来学习

网友:
嗯是通病,华硕的短线比较多

网友:
楼主技术这么牛还小白呀

网友:
应该是腐蚀了吧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