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 I5 独显 图纸

楼主(2015-12-17):
   拿到机子一接上可调电源电流马上跑5A大短,拆开后,先测隔离电路对地阻值,正常:再测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点几,很明显后级短路了,再一个个供电电感测,还是没有什么结果,没办法只能用烧机法了,拆了PU4001,电直接接在原PU4001的1脚位置,可调电源电压从0开始慢慢向上调,发现显卡特别烫,这下子难搞了。

   找到独显供电电感PL9201先断开。再测公共点对地不短了,装上PU4001,再接上电 3V 5V都正常了,独显真的坏了,做卡难度很大的,成本又高,显卡上有黑胶又难拆,有点想叫客户换板了,但客户只给那几个钱。不管了,死马当活马了,先把显卡拆了,再把PU9201 PU9202拆了,再搞下PG信号。接上电,按下开关,亮机了,装好,交机,收钱  哈,,,,,,,,,,,,哈,,,,,,,,,,,

LLW-1_LGG-1_0118 10282 LENOVO THINKPAD EDGE E420.pdf

网友:
应该说下改集显的过程。强制拉高显卡PG,修改BIOS显示模式都不清楚,兄弟
但是修的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独显改集显.

网友:
看到过 把电杆拆了就好了

网友:
不错,这样就成集显了,

网友:
又是独显改集显我该认真学习了。

网友:
又有一台一样的,,,,,,搞好 收钱

网友:
楼主应该分析下改集显过程

网友:
楼主技术杠杠的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这么牛逼

网友:
还是改集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