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 不充电故障 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12-17):
   苹果 A1278-板好 820-2936笔记本 【不充电故障维修一例】

     症状  电源灯绿色亮 接电池-黄灯不亮电池能进系统 外接电源 能自动开机不断重启
     12V电压 6V-12.5V跳变【隔3-4秒】Q7055 G极有时4.5V说明已经道通--很明显 12V电源不稳定 导致不充电 适配器不能正常使用
     测量Q7030-G极电压11.5V Q7035-G极0V 不正常 直接更换充电芯片ISL6259 故障依旧【上图】1

     说明ISL6259没有正常工作 这时看到小板上的P7-3个脚的管子烧毁 料板上拆个
     换上故障已经 【二修机就这样】

     测量ISL6259各个脚电压  【上图】2

     侧到17脚 18脚 电压 有12.5V-6V跳变 【断电 测量电阻7052(40欧姆 明显不正常图纸上0欧姆)
     7051(2欧姆 正常)更换7052电阻 故障排除 【故障分析 电池能开机进系统 表明主板基本正常
     特别是EC肯定正常-而测量Q7055-G极有时4.5V 有时11.5V 是电阻7052不稳定造成-问题就出在充电芯片ISL6259 找外围元件来排除故障 】

到此 维修结束  450元 到手。大家以后看看如果二修机 价格可以 多要些  别难为自己。该出手时就出手,哈哈 希望对同行有帮助

网友:
二修机是要多收点

网友:
电阻变值都是通病了

网友:
苹果的二修!!  还好没人懂手脚啊。
经常遇到二修机送来动过手脚的 ,查都要半天才能还原初始故障。

网友:
电阻变质,有时真的不会太留意。我下次要长记性了!

网友A:
450... 苹果充放电问题。 嗯, 还可以。 价格合理 。收个500 我看也成

网友:
这个不错啊,感觉苹果没丝印就不怎么好修。

网友:
苹果可以收高点的价格

网友:
苹果 的价格差不多了。不能在低了

网友:
苹果机器真心不好修

网友:
昨天修到个拔了电池开机了 收了350大洋

网友:
是的,其它笔记本有这故障也是同样道理。

网友:
还是修苹果赚钱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50... 苹果充放电问题。 嗯, 还可以。 价格合理 。收个500 我看也成

是啊,遇到二修机就要价格高高的,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价值。

网友(2019-06-06):
而修机器比较难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