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查看主板型号?

楼主(2015-12-17):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?

  一般主板与CPU是配套使用的,只有知道主板是什么型号,才能知道使用哪些CPU合适。有时会遇到需要升级但是不知道自己电脑主板是什么型号的?可以升级哪些处理器。还有些主板驱动出问题了,但不知道主板型号,所以不知道怎么查找相应的主板驱动,鉴于此类问题,下面跟大家分享下如何查看主板型号,希望对朋友有所帮助。

方法一:目测法

  很多台式机主板上都会清晰的标注其品牌与型号,所以把主机箱打开,把机箱移动到光亮的地方,目测主板上面所标示的品牌和型号,如下图所示。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1)

  另外大家还可以查阅主板盒子或者厂家送的主板说明书,即可知道详细的主板型号了。一般说明书在装机时放在主板盒子中,如下图所示。如果主板盒子不见了那就没办法。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2)

  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,观察电脑每次开机的自检,一般开机自检的黑底白字的屏幕,第一屏显示的是显卡的信息,其中第一行是显卡芯片的型号;第二屏第二行就是主板BIOS的信息,其中有“...Award BIOS...”或“...AMI BIOS...”的字样;第二屏第三行是主板的型号及版本。为了能看清楚,可以按Pause/Break键停住屏幕,按Enter键继续。

方法二:使用360驱动大师、鲁大师、优化大师、EVEREST等硬件软件检测

  使用软件查看主板型号是比较常用的,这种方法查看笔记本主板型号时不用拆机,并且到的主板信息往往非常清晰明了,不需要像上面一样,找说明书或者仔细查找观察。这里推荐大家使用360驱动大师查看主板型号,使用方法非常简单。先打开360安全卫士,点击右下角的更多。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3)

  选择我的工具,再点驱动大师,然后会自动安装驱动大师。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4)

  安装完毕后,再点击驱动大师,后面选择硬件信息就可以看到360驱动大师检测到的电脑各个硬件的名称与型号,其中主板型号就在其中,如下图: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5)

方法三:进入DirectX 诊断工具查看主板型号

  采用进入DirectX 诊断工具查看主板型号方法也是经常使用的方法,方法如下:从桌面进入开始→ 运行 →打开“运行”对话框。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6)

  如下图,在开始→ 运行 对话框中输入dxdia 后按“确定”即可进入“DirectX诊断工具”。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7)

  如果进入的时候有提示,直接按回车键确认进入即可。进入DirectX诊断工具页面后,在系统信息里就可以看到主板型号了,其中系统型号就是主板相关信息,如下图。

如何查看主板型号(图8)

  其实查看主板型号的方法还有很多,比如进入设备管理器中也可以查看硬件型号等等,不过找起来相对复杂一些,通过上面介绍,相信大家查看主板型号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,相信大家今后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轻松搞定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用鲁大师扫一下!直观的话 看主板

网友:
开不起主机的情况下呢?呵呵.你不能以开机情况下看.

网友(2017-03-08):
同意楼上说的,开不起主机的情况下呢?有些很不好认

网友A:
比那些技嘉华硕什么的主板都难认,小小白么什么经验,一脸懵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那些技嘉华硕什么的主板都难认,小小白么什么经验,一脸懵逼

GA-XXX-XX一般是技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