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 复位常亮卡C6维修

楼主(2015-12-17):
今天早上好冷 起来维修一块华硕首次碰到的P8B75主板还是双BIOS,拿来看了下是I3的CPU

开始时候是复位常亮,以为是822排阻,我错了不是822 整块主板上只看到三个822 这三个822个人认为是不可能出错的所以没管
后来找点位图。发现没有2.0的只有1.03的点位图,算了拿来参考吧下载下来复位灯常亮那应该是CPU旁边电压没出全慢慢的看,发现这点位图真的号郁闷,不同版本就是一样,慢慢找吧,仔细的查找还真发现一个问题PR100电阻坏了

实物图跟点位图位置不一样们大家看清楚点,实物图只有两个内存槽,点位是4个槽的,最后从技嘉主板找个差不多大小的100电阻换上。上电发现 复位正常闪动,内存也直接过去了 不会卡C6了赶紧借显示器发现亮了

我也真实没话可说了,不同的版本点位修的是头脑大了,不过还好 仔细一点就不会了
点位论坛可以搜索到,就不发了,BIOS论坛有个人上传了 我就不上传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,我只看点位上面PR100跟实物图来对比参照的,此板好了。

网友A:
阅读完毕  5个错别字 不谢 修的很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阅读完毕  5个错别字 不谢 修的很好

你是专门找错别字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专门找错别字的,

no  no  no 我那是阅读认真仔细 对你如山般的尊重

网友C:
美女大神,你现在自己开店了吗?还是维修是你的业余爱好?

网友C:
我有块华硕P7P55 LX REV.1.01G主板掉电重启(就是触发掉电再重启),IO 时钟旁边的822都换了还是不行 求解啊 各位大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美女大神,你现在自己开店了吗?还是维修是你的业余爱好?

都差不多吧,业余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没去电脑店上班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有块华硕P7P55 LX REV.1.01G主板掉电重启(就是触发掉电再重启),IO 时钟旁边的822都换了还是不行 求解 ...

这个板子你要实物图给我看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你要实物图给我看下

麻烦分析下啊  美女大神  谢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差不多吧,业余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没去电脑店上班了

美女大神,你现在自己在开维修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麻烦分析下啊  美女大神  谢啦

这个是三合一的桥,,这是桥的问题,我修过你一个最后更换桥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三合一的桥,,这是桥的问题,我修过你一个最后更换桥好了

是加焊还是换啊?换桥我不会啊?美女大神,你在哪里学的啊?技术这么好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加焊还是换啊?换桥我不会啊?美女大神,你在哪里学的啊?技术这么好!

我修的那块重植上去好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三合一的桥,,这是桥的问题,我修过你一个最后更换桥好了

(我修过你一个最后更换桥好了) 这句话看着咋这么变扭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(我修过你一个最后更换桥好了) 这句话看着咋这么变扭呢

因为两个一样的主板 一个是CPU巢坏了 一个是上电掉电的 直接吧CPU巢坏的换过来 这不就是重新植球的吗 笨蛋

网友E:
小电阻,够仔细的

网友F:
这个电阻坏了是不是 电压有什么不对啊  我看在芯片边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电阻坏了是不是 电压有什么不对啊  我看在芯片边边的

PU105电压出不去

网友:
以后在迅维实地当老师你的学员或许会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的那块重植上去好的

美女大神,我加焊了桥还是不行啊

网友:
这么厉害的美女大神      哪位降了她   拉回去当压寨夫人

网友:
讲的太深奥了,有点晕是什是两个巢?

网友G:
楼主下次再有错别字,我就把加分全部撤销然后 再扣你10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下次再有错别字,我就把加分全部撤销然后 再扣你10分

太冷了啊,不想打字的

网友:
点位好强大 楼主好细心

网友:
up109p 产生1.8V的PLL供电

H55

网友:
是查到那个地方不对呀,换的那个电阻是何意啊

网友:
你也是想修的话直接开维修电不就行了, 还在服装店里面修。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小电阻,够仔细的

没点位的话我是修补好的

网友H:
PLL 1.8 。他的事卡C6 ,内存吧

网友:
换掉的电阻是什么作用?用于哪个信号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LL 1.8 。他的事卡C6 ,内存吧

好吧 ,我说错了 反正我知道内存的负载 pll vccsa 都采用up109产生

H55

网友I:
贴我就学习,分就不加了,反正楼主不缺分,加多了发个帖子权限设置的光高,

H55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也不告诉我们:是什么信号 什么原理   让没图没板的看官干着急    不过话说回来  大家都是来看美女的  没几个关心是什么信号    姐姐到底是什么信号  再不说我降了你   押回去当压寨夫人我是认真的

网友:
这电阻干嘛的

网友J:
那是个什么电压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那是个什么电压。。

H55有回复你没看吗

网友J:
H55有回复你没看吗???
啥意思。。有别人的回复:PLL 电压。。刚学习了。。谢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H55有回复你没看吗???
啥意思。。有别人的回复:PLL 电压。。刚学习了。。谢谢指点

我也回复一个人 私聊之间有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贴我就学习,分就不加了,反正楼主不缺分,加多了发个帖子权限设置的光高,

通病,我修理好多都是这里坏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