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这个波有没有问题各位

楼主(2015-12-17):
clk  dat  和排阻的

网友:
故障描述  ;各个电压都正常,就怀疑这块了

网友:
第二张我还以为是EDID呢

网友A:
这波波都正常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波波都正常啊?

都正常吗?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亮0.9a左右,蛋疼

网友C:
波形正常  楼主为什么时间拉这么小?刷BIOS试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波形正常  楼主为什么时间拉这么小?刷BIOS试了吗?

方便拍,波形正常,那郁闷了,bios刷过了,是返修的机器,

网友:
内存拆下主板报警  确定BIOS没有问题 就是不过内存 排阻正常应该有连续波  这个只是一闪就没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都正常吗?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亮0.9a左右,蛋疼

测下REF,与VTT都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下REF,与VTT都正常不?

正常一切正常

网友:
这种问题修起来估计比较麻烦了  我一般先把可能的原件干掉再说

网友:
你把时间设大点,CLK的波形应该是一段波,后面那张是内存的吧,如果内存有动作,SMB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D:
第3张图是最后的波形?还是开始的?因为用波习惯不一样,你的图跟我设定不一样,如果是最后的波形,而且是你的内存上跑了很长段波后的,那么我觉得到显示部分。不清楚你的故障是什么。查查显卡部分吧

网友:
可能是BIOS问题吧,我遇到的是,不插内存电流0.9左右,插上内存电流反而是0.3左右了。刷BIOS好的,2个BIOS都得刷,单独刷一个不好用。我的主板是仁宝代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3张图是最后的波形?还是开始的?因为用波习惯不一样,你的图跟我设定不一样,如果是最后的波形,而且是 ...

一开始锁定内存这块,现在也怀疑是显卡部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