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绝杀HP G4,广达代工,板号R33,按开关掉电几次才显示,显示后会死机

楼主(2015-12-17):
主板正面 图1

主板反面 图2

板号     图3

故障:同事说按开关不定时掉电,有时候还没显示就掉电,有时候显示掉电,反复几次之后显示稳定但是死机。次板是二修板子,同行送修的,同事换过南桥,刷过BIOS,断开独显供电,还是一样故障,今天抽空研究下
遇到这种问题有点像疑难杂症,不知道怎么下手,没办法,想到啥测啥呗!首先测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,都正常,再测量各大电感电压,唯独集显没出来,大致量了下,后面把控制芯片换了,触发之后有瞬间出来0.9V电压之后就又没有了,想想有些集显就算显示之后也是没有的,就不管了,用手摸各大供电电感温度,发现CPU供电电感温度有点高,于是用示波器打了下MOS管G级波形,不测不知道,一测吓一跳,第一相供电上管G级没波形,只有电压,看图4

看第二相供电上管G级波形完美,看图5

顺便打了两相下管G级的波形都很完美  看图6,图7

既然上管波形不对,那么电压应该也不对,分别测了CPU供电这两相的电压差别0.02,看图8 图9

第一相的上管G级电压为0.88V  图10

第二相的上管G级电压为1.18V  图11

由于是二修机,管子看着被人动过的痕迹,先把第一相的上管换了,换了之后G级有控制波形了  看图12

不过波形不美,CPU供电管理芯片信号是 NCP6132B,找了个换上之后波形完美  看图13

此板到此维修结束,附上一张进系统的照片  图14

最近忙到不行,前面两个帖子都没写,都快忘记维修过程了,这次照片拍的不好,大家将就着看,最后还想说,发帖不容易,动动你的手指,给点分吧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蓝冰心原创

 会员6027192元2022-11-9 15:17

网友:
楼主的示波器用得炉火纯青,今天没分给你加,下次补上,

网友:
冰冰兄,示波器用的杠杠的,深藏不漏

网友:
有示波器 修机 就是完美

网友A:
看着楼主修的好简单  上管换掉应该就亮了吧?

网友B:
为什么只能加两份呢

网友:
HP  G4修过2台是PCH虚焊 视为通病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 深长不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着楼主修的好简单  上管换掉应该就亮了吧?

不换上管也是能亮的,基本上就是一相在工作,只是开机的时候检测有问题,一直掉电重启,几次之后就正常了,不过显示会死机,换了上管之后,上管G级就有PWM波形了,这才是正常的,不过波形不完美,是由于控制芯片引起了,换了控制芯片就完美了,基本上内容就是这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只能加两份呢

12月份就开始改了,论坛还在继续更改中。。。

网友C:
想起我修的一片主板,有时候跑马有时候不跑马,我也是测了CPU供电的电压,跑马的时候和不跑的时候差0.2V  打了管子G级也是一相没有,换了之后好了~~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想起我修的一片主板,有时候跑马有时候不跑马,我也是测了CPU供电的电压,跑马的时候和不跑的时候差0.2V   ...

笔记本跟台式机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别,唯一的就是笔记本多了保护隔离电路,电池充放电电路,其他都差不多分析的

网友:
这机子我也修过 不过家里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这论坛更新了加分评论这里还有点逗,哈哈

网友:
示波器运用的很好啊

网友:
必须得自信,否则 如果没示波器   看那么点差  也觉得是正常的  以为万用表有误差的

网友:
看来需要示波器才行啊。

网友:
示波器是我最大的伤了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笔记本跟台式机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别,唯一的就是笔记本多了保护隔离电路,电池充放电电路,其他都差 ...

还有个显卡,和屏把

网友E:
楼主看见那点电压误差不会以为是万用表的缘故吗

网友:
应该学会用示波器维修主板,直观准确!

网友F:
不错不错   虽然我的分是用真金白银买来的    不过还是为楼主贡献了两份    以资鼓励

网友G:
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

网友:
我去 拿精华帖跟吃饭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看见那点电压误差不会以为是万用表的缘故吗

两个电感是相通的,等于测同一个点,一般电压都不会偏差,我测量习惯都比较用力,不会说因为接触导致误差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很好,值得学习。要是分析更全面一点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错不错   虽然我的分是用真金白银买来的    不过还是为楼主贡献了两份    以资鼓励

评分不会扣自己分数的哦,留言还可以拿一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

论坛有啊,你搜板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个显卡,和屏把

有些台式机主板也是集成显卡芯片还有显存的啊,还有一些显卡也是带有LVDS接口的,不说主板吧!说一体机那就明白多了吧。

网友:
这都搞定了,技术不错啊

网友:
没示波器的话搞不定啊

网友:
够狠这都猜对了

网友H:
不换CPU供电芯片,也可以吧?

网友I:
看样子以后修机也要示波器了,遇到这种问题没波还真不好判断。加分支持一下原创。

网友:
楼主好技能,学到了,加分

网友:
GOOD  好历害呀

网友:
这示波器用的太厉害了

网友:
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这么厉害就行了

网友:
示波器 好处就在这里了,用的好

网友:
这装备怎么跟我的一样?计算机维修检测与数据恢复比赛的?

网友:
修这机器,如果不会用示波器,估计就修哭了的。

网友:
修过一台,加焊桥好的,可能是运气好

网友:
坚实的理论与神器的完美之作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。很好的案列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换CPU供电芯片,也可以吧?

不换就要看运气了,因为G级波形不对,不知道能撑多久,要是出问题还可能烧CPU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看样子以后修机也要示波器了,遇到这种问题没波还真不好判断。加分支持一下原创。

示波器可以修好很多故障,很方便,多谢支持  呵呵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不错哦

网友:
二修板就是麻烦。动的乱七八糟的。

网友J:
看到最近忙的不行这句话想着楼主没少赚啊。。。羡慕羡慕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看到最近忙的不行这句话想着楼主没少赚啊。。。羡慕羡慕

我只是打工的,再忙我工资也是没变

网友:
哈哈,修板得细心

网友:
还真是疑难杂症啊。。。这种问题没示波器还真不好修。。。

网友K:
以前修过HP的,2相供电,只有一相工作老会烧上管的。

网友L:
楼主用示波器呵呵牛吗!不过建议买泰克的示波器哦

网友:
示波器一上,马上简单,上家一定没有示波器,有就不会到楼主手上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以前修过HP的,2相供电,只有一相工作老会烧上管的。

2个人扛150斤,少了一个人扛,久了不得累死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楼主用示波器呵呵牛吗!不过建议买泰克的示波器哦

暂时要求没有那么高,自己够用就好了,等哪天觉得这个示波器功能不够了再去换 哈哈

网友:
示波器用得非常厉害

网友:
原来不稳定也可以CPU供电有关系啊!小白学习了

网友:
迅维最近怎么回事 分值上涨 充值 还不如上淘宝买呢

网友:
下载个BIOS 10分 10元 图纸5元 比淘宝上海龟

网友:
B325开机 风扇不转 也不知道电流跑哪了

网友:
冲100分 修一个笔记本没了 不划算了

网友:
上淘宝买吧 哎 这维修成本高

网友:
修机器都没动力 这可怎么好啊是家常了肯定破产啊

网友:
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能办

网友:
难道孩子去学学 四个

网友:
不错思路听清晰的!

网友:
不错,疑难杂症比较耗费时间心力

网友:
又示波器就是牛

网友:
之前 我修过一台联想 贴王八的mos管 也是那样 换了驱动芯片和上管 修复的

网友:
之前 我修过一台联想 贴王八的mos管 也是那样 只有一相 输出正常 两外一相 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换了驱动芯片和上管 修复的

网友:
楼主 抓了一手 好波啊

网友:
示波器找这些故障还真是有能力。要是靠测电压来判断太难了

网友:
............. 我没有示波器 用示波器确实方便得多

网友:
示波器怎么样真羡慕会用的

网友:
小伙子技术八错。

网友:
为什么会选择先量CPU 上官的波形。是什么样的思路。能给说的详细一点吗?谢谢

网友:
好技术,示波器,

网友:
多看看牛人维修 对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精彩发帖,很有启发。

网友:
没有波的表示只能代换芯片和场管,好不好,就应了极限挑战的口号,就这是命了,之前修到过两块 hp g4 r13j的主板,显卡供电,还有cpu供电 时有时无,有时能点亮,点不亮时独显供电和cpu供电 及集显供电都没有,独显的开启信号没有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修到过

网友:
向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的人学习,

网友:
楼主的工作台要火,太干净了,能做到这么整齐,干净也只有楼主你了

网友:
看帖用了不少时间 楼主真是费心了 加分 好贴

网友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

网友:
上次修到块主板,和楼主差不多。cpu供电处,2电感,一个波形正常,还有一个波形稀疏,不过电压是一致的。后来发现电路就是那么设计的。。。。最后,换桥好了

网友:
最近修机子度要高科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个显卡,和屏把
这一体机就和笔记本差的不大了

网友:
装备齐全就是牛

网友:
技术到家!!!!

网友:
上管的波形玩不完美 怎么看的出来

网友:
月饼老师常说的话短小精悍 不错 思路我喜欢

网友:
太给力了!!

网友:
版主还能分析波形的正确与否 果然厉害!

网友:
示波器的确厉害,没有示波器这种问题根本就没法修!

网友:
有波波好修板,抓波神功

网友M:
换完上管,波形不完美,能正常用吗? 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 一般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换完上管,波形不完美,能正常用吗? 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 一般不好修

用是可以用,应该用不久,不稳定

网友N:
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   不经意的瞬间会有新的发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   不经意的瞬间会有新的发现

是啊,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要乱摸才能摸到  哈哈

网友:
这个一般没有示波器的都是只会直接测量电压,而且这两个电压相差也就0.02V的差别,往往就会导致误判为正常了。这个确实只有靠示波器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手里正好有这个板,然后也测试一下!

网友:
有示波器  修机 很直观

网友:
挺你!好想学会这个示波器

网友(2016-01-16):
CPU供电都是两相或三相供电的,如果少了一相,没有示波器,还真不好判断,看了你的帖子,深受启发,谢谢

网友:
U的多相供电还真要注意了

网友:
第一张图确实不太清楚

网友:
没示波器不就搞不定了。。。

网友:
g极波形不完美,没看出来呀?楼主经验真丰富

网友:
我碰到过这例子,没修好,退了

网友:
好经验,学习了。看来示波器是个神器啊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不过真没这个牛逼修得这么透彻

网友O:
看着楼主修的好简单  上管换掉应该就亮了吧?还是直接换的芯片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看着楼主修的好简单  上管换掉应该就亮了吧?还是直接换的芯片呢

最后芯片+上管一起换掉了

网友:
示波器真心用的好

网友:
有波波是快 还没用过波波

网友:
有示波器 修机 就是完美!

网友:
有示波器的确方便许多

网友:
视波器。。。用不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