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连接打印机?

楼主(2015-12-17):
怎么连接打印机?

  现实生活中,重装系统、更换电脑都需要重新将打印机连接到电脑上。如果这时你找不到驱动光盘,不知道怎么连接打印机?这篇文章针对新手朋友,以USB端口为例,讲解怎么连接打印机。

  一般操作方法为,打印机开机,将数据线的一段插在打印机的接口上,另一段插在电脑的USB端口上,在官网下载好驱动后,双击下载好的驱动,点击下一步---下一步---完成。即可完成对打印机驱动的安装。

 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你已经操作成功,就不必往下看了。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操作后,打印机还是没反应,请参照以下方法。
  在操作系统桌面的左下角点 然后选择 ,进入以下界面,选择“添加打印机”如下图所示。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1)

  选择“添加本地打印机”,如下图所示。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2)

  然后选择“打印机端口”,当电脑连接打印机后,系统会自动生产一个打印机虚拟端口,如果你的打印机为USB线与电脑连接,会自动生产一个USB虚拟端口,如下图所示,选择好端口后,点击“下一步”,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3)

  在官方下载对应的打印机驱动,此处以爱普生 R280打印机为例 将你下载好的驱动右键解压,如下图所示。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4)

  你会看到解压后的文件夹,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5)

  然后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选择从磁盘安装,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6)

  选择你刚才解压出来的文件夹,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7)

  选择.INF 后缀的文件,然后点击打开。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8)

  根据提示选择下一步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9)

  然后选择完成。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10)

怎么连接打印机(图11)

  就可以在你的控制面板--设备和打印机里面看到安装好的驱动了,此时打印机已经与电脑连接成功。以上就是怎么连接打印机的方法,再遇到此问题的话,相信你就可以轻松解决了!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。

网友A:
驱动精灵不是更简单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精灵不是更简单吗

也有驱动精灵干不了的事情,不是所有打印机 都可以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,辛苦了,论坛有你而更加活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