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

楼主(2015-12-17):
板号LA-5081P 独显
主板故障是 开机 电流0.93--0.95

测试电压 供电都正常!! CPU 复位1.05

BIOS 刷过  一样 情况!!! 谁修过 同样的故障 ...最后是 咋解决的

网友:
查显卡,看有没有真周期信号。确定下CPU有没有工作。抓内存波形确定有没有读到内存。查下二级转换电压。看下温控有没有问题。看电流显卡可能性比较大吧,确定内存波形。USB后有没有短路。都查查吧

网友:
这种上电电流先看内存过了不?找内存参数都正常不?

网友:
内存都没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