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1 BIOS密码怎么解?有解过的吗?

楼主(2015-12-17):
thinkpad X1 BIOS密码怎么解?有解过的吗?
找了半天,没有找到密码芯片,论坛里下载的几个BIOS都无显。有修个这个机种的指教一下

网友:
在BIOS里  或者有安全芯片

网友:
换个安全芯片吧

网友:
x1 应该是有安全芯片的。你找找看一个小八脚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17688-1-1.html   用我这种方法把 码片的资料读出来 在用winhex打开  反正只有1KB 自己找找 应该可以找到密码

网友:
密码这在码片里 很小的8脚芯片

网友:
X1的BIOS好像听说有好几种的,有分三代 四代 ,还有8M 16M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