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38l 1088 板号:DAVM8GMB8G0 REV_G WJ02W 简单问题,简单维修,仅供参考。

楼主(2015-12-17):
昨天收到一个,dell pp38l 1088 的笔记本,客户描述故障是,不能亮------------------,开始维修:
接上保护电源,待机没问题,也可以开机,开机电流是0.49,有的时候可以到0.52,看来是上电没有完成,或者BIOS问题,或者其他,不管了,先拆机。

能开机,EC应该没有问题,先测下,正常

再测各路供电都没有,而且也没有短路,,奇怪了,因为待机正常,所以忽略了,测了测其他都没有问题,还是再测测待机吧,这才发现,待机的5V没有,但是3.3V是有的,额~~~~,这个~~~~,先测下对地吧,果然小的不行,

原来是后级电容坏了,

此版修复,简单故障,简单维修,希望对大家有用

dell pp38l 1088 DAVM8GMB8G0 REV_G WJ02W BIOS.zip

网友:
我遇到过三五伏电感对地值是50多的不过用的是福禄克表

网友:
我的 电流上到0.9又掉回0.7,正在研究中

网友:
5v待机短路引起故障。这种故障也是比较多的

网友:
奇怪的是:5V没有其它的供电如何出不了?

网友:
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的主板,一样的故障,一样的5V电容短路!呵呵秒杀!

网友:
我的机器和你的症状一模一样,也是PL8短路,不过它是5v吗
图纸上显示PL4才是5v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