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50 问题是断电

楼主(2015-12-17):
开机用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断电,在开机还可以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又断电了,
有个问题是风扇在屏幕亮起来时是高速在转,
请高手指点一二
联想

网友:
先排除电源问题,散热问题,应该好了

网友:
温度不高,用鲁大师压力测试50多度, 机器是集成显卡的

网友:
换过桥吗,定时掉电,搞搞BIOS

网友:
刷BIOS试试啊 确定是定时掉电吗

网友:
掉电最不好修了先搞bios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