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看看该怎么修

楼主(2015-12-17):
各电压如图所示,刚拿到手的现象是通一下电就断开,不插小4P不会断电。经查有一个上管坏,拆下换上好的,开机没问题,以为好了。之后关机再开机,不到两秒就闻到一股烧焦味(就是拆掉的那一组烧了),然后全组换了,再开机又没事。之后关机再开。。。。。结果你们应该想到了吧,又是那一组烧焦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没折了,本人小白,求大神相助。

网友:
换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换大功率的MOS管  在换电源IC  电容也换了  全部拆了在试试短路不 ?

网友:
cpu供电ic也是需要检测一下的。还有那些电容应该多注意

网友:
把电容和CPU供电换了。在看看。

网友A:
实在不行 把那一相供电取了就OK了

网友:
换完场管要检查上下管G极对地阻是否一样。还有可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。

网友:
把上下管跟次控跟主控一起换掉,再检测下反馈电路电阻,还有G级2R2或者4R7电阻是否损坏。

网友:
已经锁定故障范围就好办了。。楼上都说了。。。建议都换了。。。换好后检测一下。。。一次换好不坏比换一次坏一次省时省钱。。

网友:
那组直接拆掉不装  还有3组 够用了  775的板子 功率不大

网友:
把管子的驱动芯片也换掉,检查小电阻有没有烧毁

网友:
供电芯片也换了试试,还有限流电阻也检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不行 把那一相供电取了就OK了

不建议这么搞

网友:
示波器戳下,看看上下管G极波形

网友:
replace vrm ic and all short mosfet

网友:
量VCC、PVCC相连的电容、电阻以及对地值是否正常,更换全部MOS管和PWM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

网友:
只烧一组,换驱动芯片看。

网友:
换电容换电源IC可能会有用

网友:
最怕这种情况啦  换来换去老麻烦了~

网友:
换电源IC  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