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1005打印机报错12

楼主(2015-12-17):
一台惠普 m1005 打印机开机检测是报错SOANNER ERROR 12 我清洗过过扫描齿轮了上过油。安装上去后用起过一回就不行了。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?
惠普

网友:
把扫描电机夹到直流电源上,调到5V,正反转灵敏就清洁加油,不行换扫描电机。

网友:
这是扫描组件硬件报错,如果打印机可以ready就绪,并且电脑可以正常打印,可以考虑升级固件到最新

网友:
报扫描错12我碰到一次,是扫描排线,插到主板的那头金手指有问题,清洗一下插好就欧了

网友:
最近这两年,很少有修到打印机了,唉,业务少了吧

网友:
扫描架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