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集显花屏,显示4个屏,集显

楼主(2015-12-17):
如题 ,机器本来是好的,放了一两个月今天拿来就像这个样了,外接不显示。内屏显示四个LENOVO,手上有台好的G470 独显的,把独显机器的屏装上去,有背光,无显示,黑的。BIOS  刷过了。CPU 内存换了。谁遇到过,这机器是集显HM65。

补充内容 (2015-12-18 10:29):
CONN_LVDS_SCL 阻值低了,桥短路了已经OK

网友:
换一下CPU试试吧

网友:
排线压下试试 之前有遇到一台宏基的 也显示4个屏 换排线就好了

网友:
跟我的联想Y510P一模一样的故障,你找个高分屏上去试试看

网友:
估计换的屏有区别的。不兼容。还是可能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一次遇到过,但不是你这个型号的,换屏好了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是没遇到过,不过G470的南桥到是换过不少

网友:
屏信号是桥转发的,故障应该在桥。

网友:
屏线坏了??????

网友:
  打打阻值啊 ,一般不会是bga造成

网友A:
先换屏试一试不行搞搞桥

网友:
焊下桥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屏试一试不行搞搞桥

CONN_LVDS_SCL 阻值低了,桥短路了,但是是放坏了的,一直没用两个月就这样了

网友:
CONN_LVDS_SCL 阻值低了,桥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