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[三星rom] 三星s6 Edge G9250ZCU1AOE8官方5.0.2_ROOT、稳定、高级设置 v1.6

楼主(2015-12-17):
[三星rom] 三星s6 Edge G9250ZCU1AOE8官方5.0.2_ROOT、稳定、高级设置 v1.6

  三星s6 Edge G9250ZCU1AOE8官方5.0.2_ROOT、稳定、高级设置 v1.6(深度睡眠修复)。

  rom介绍

  基于5.0最新的G9250ZCU1AOE8国行官方固件制作而成,官方原版最新内核
  修复上一版深度睡眠失效的BUG,待机超省电
  相机中添加 快门音 开关 (可以偷拍了)
  基本未做精简,保留了官方的全部功能
  添加自编译高级设置,更多功能可选,具体如下:
  1.高级重启
  2.双击状态栏右上角锁屏
  3.状态栏运营商显示
  4.状态栏网速显示
  5.屏幕助手,全新屏幕助手可以设置默认键,长按弹出更多选项(感觉比三星自带的屏幕助手好用多了)
  6.来电闪光(适合在室外或者比较嘈杂的环境中使用)
  ROOT权限使用最新的kinguser
  aroma刷机脚本参照ucxl制作,在此感谢
  自带T9拨号
  odex合并,提升系统稳定性
  添加busybox和su二进制文件
  框架优化,大大提升流畅度,很爽滑的手感
  破解安卓签名限制
  其他特性和官方原版无异
  友情提示:5.0要调出开发者选项必须进入 设置——关于手机 连击几次 版本号
  ROM云盘下载地址  http://pan.baidu.com/s/1kTWBbL1

  刷机教程

  以下步骤需要 unlock CRom!unlock CRom 会使手机保修失效,请注意!!

  下载s6 CROM 服务在手机端安装,运行,按提示解锁S6 edge。

  unlock CRom 后,方可进行以下步骤

  如果手机上还没有安装TWRP Recovery的话,需要先把TWRP Recovery刷好再刷机。

  1、检查电脑上是否已安装三星驱动程序(或者说手机进入odin下载模式与电脑连接时是否已被识别)。如果已安装,请跳过第2步。
  2、如果还没安装过三星驱动,请下载驱动三星-SAMSUNG_USB_Driver_for_Mobile_Phones.exe,并解压安装之。
  3、下载odin线刷工具odin3.10.6汉化版.rar并解压,下载twrp Recovery文件G9250-TWRP-2.8.6.0-CN(0601).tar放到相同目录内。双击odin程序进入
  4、手机关机,同时按住“音量减”、“home键”、“电源键”,进入界面后松开按键,再单独按“音量加”,此时进入odin下载模式。
  5、用数据线连接手机与电脑,这时,在电脑上odin工具中应该如图中“1”所示,蓝色端口号出现表示手机已与电脑连接成功。
  6、用odin选AP选对应的TWRP Recovery,在odin点击开始,★★立刻按住手机的三键(音量上+home+电源键)不松★★,这样会自动进入TWRP Recovery。
  以上是cwm recovery的安装步骤。如果已经安装TWRP Recovery,就可以忽略上面的步骤,进入下面的卡刷过程。
  7、所需工具下载地址http://pan.baidu.com/s/1pKuj0xl

  卡刷步骤:
  1、下载ZIP卡刷包,复制到内存卡根目录。
  2、同时按住手机“音量加”、“home键”、“电源键”,直至进入有包含cwm recovery的界面才松手,进入twrp recovery。
  3、进入rec里,根据提示选择安装刷机包——选择zip卡刷包,按提示选择相应选项并等待完成刷机过程。
  4、刷完重启,刷机愉快。(刷完后第一次重启由于5.0系统初始化会比较漫长,请耐心等待。一般等4分钟左右)

  重要提示
  1.本rom会可以选择是否wipe数据,如果刷机前wipe,那么系统里的搜有资料都会失去,包括通讯录、短信、以及放到私密模式里的搜有内容!因此,请在刷机前备份好所有内容,包括把私密模式里的内容也要从私密模式里提出来!
  2.本rom会可以选择是否wipe数据,请注意资料备份及EFS备份!很多原因都会造成EFS的丢失,会导致手机串号不好换回的丢失。所以,请务必先备份好EFS,并把备份好的文件放到电脑安全位置保存。
  3.首次刷本rom,请wipe后再刷!
  4.如果部分机友刷机失败的话可以尝试在recovery下格式化system后再刷机:进入recovery-清除数据-高级清除选项-选择system 滑动按钮清除

  ROM截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