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0故障

楼主(2015-12-17):
联想S410,现象:待机0.013,触发0.016不动几秒后掉电,EC_RSMRST#低高跳变、PBTN_OUT#高低高跳变,无SUSCLK、S5#和S3#,能反复触发。是不是要换CPU啊?有没有必要搞搞BIOS啊?
今日结论:SUSCLK没有从集成CPU发出造成EC没有发出SYSON、SUSP#等等二次电压EN信号,已经查了WAKE#为高电平,Y1晶振为32.678,其他就不知道怎么查起了,集成化太高,伤人得很!!!请高手谈谈这种桥U一体的开机时序啊!?

网友:
电压没起全

网友:
+5VALW/+3VALW正常,SYSON都没有啊

网友:
先挑起EC RSMRST#引脚,看看这脚的电压如何?

网友:
按时序来  测量一下 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A:
机器板载U吧?PBTN_OUT#已出,桥不出SLP_S5/S3#当查桥的条件吧?怎么想着换U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板载U吧?PBTN_OUT#已出,桥不出SLP_S5/S3#当查桥的条件吧?怎么想着换U的?

这板载U还是桥U一体的,苦闷!

网友:
请高手谈谈这种桥U一体的开机时序吧

网友B:
你自己已经把时序找到了啊  对照他仔细检测   当然起码确保后继无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自己已经把时序找到了啊  对照他仔细检测   当然起码确保后继无短路

那是主板的上电时序 ,我想知道这种带桥功能4代U的上电时序,我现在卡在SUSCLK和S3#、S5#发不出来这个问题上???

网友(2016-11-17):
大概在296页里有桥的intel标准时序  这个就是四代的桥

5.92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11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