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讨论

楼主(2015-12-17):
          我遇到两块这样的板子,都是没有cpu供电。有一块有en开启信号3.3v,pwrok3.3v。有一块是en开启没有,pwrok3,3v。结果我强制把en变成3.3v。都不出cpu供电。量过几个供电都是12v。boot12v。vid线有的有1.65v,有的没有,这都很正常。以为芯片有问题。对调两个芯片还是不出。又想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,这个一定要pwrok为低电平,开启为高才有cpu供电,于是我又把pwrok强制拉低,还是不出。妹的,又干脆把pwrok拉高,把en拉低。还是不行,我努力了,求高手指点啊。附上图纸,求指点

迅维网 www.chinafix.com_L6717.pdf

网友:
         大家好,我最近又修到一块板子,刚好也是没有cpu供电,不过我换掉了vid线上的102排阻,最后好了。
    呵呵,我又故意去测量了一下开启,大家注意了,正常是1.1v左右,不是3.3v,3.3v不出电压的,我也不知到是什么问题,然后又测了下pwrok。是有电压的,3v左右,希望这对大家修到这样的板子有帮助。

网友:
看来你应好好学习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原理了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啊,,很多AM3的主板都喜欢用这个芯片,,我一般都是测试供电  开启正常 直接 换芯片基本都可以

网友:
关键我换了芯片也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