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ig41r卡LOGO

楼主(2015-12-17):
南桥换了,bios换了,还是一样,开机出现戴尔logo就不动了。键盘不管用。还能是哪里的问题?
卡LOGO

网友:
外设拆除看看

网友:
首先你做法就不对,,南桥不能直接换 你先 声卡 网卡 一一个排除再做决定 外设拆掉查

网友:
南桥坏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不过还是要先外设 毕竟好拆吗

网友:
DELL的机器在没有检测到硬盘的时候,有时候会在LOGO那里走的时间比较长些,要有点耐心给点时间它去检测去走完,要不是这个问题,那就去拆一拆外设看看。

网友:
内存有没有换过,我碰见n次内存条问题卡logo

网友:
来自: 上海
上个bios电池,看有没有档外设

网友:
换南桥有惊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