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1 Carbon 通病应该是CPU坏无法修复

楼主(2015-12-17):
此机开机电流0.15-0.3左右掉电,所有电压已经出来。刷BIOS不行,怀疑是CPU坏,看到有黑胶没敢动。打算换板,但是一问交换也要1500,没办法只能试一下运气换CPU试试了。没想到拆下CPU掉了几个点,去黑胶的时候又掉了几个,这板很容易掉点。这板的特别之处就是掉点后无法修复,因为看不到点是从哪里过来的,就算是掉一个点主板也报废了。之后把拆下的CPU放别的主板测试出现同样故障,证明CPU坏了。

网友:
楼主这CPU 干不好的

网友:
直接别修了呗 麻烦还浪费时间 到最后太贵了客户还不修

网友:
联想这种板挣不到钱咯

网友:
CPU坏了就不要弄了,即便换好难保不出其他问题

网友:
折这芯片只保板,所以温度适当高些,

网友:
折这芯片只保板,温度适当高些,

网友:
这种主板,判断是CPU问题,建议放弃吧,一个CPU也不便宜。顺当做上好了,赚了,做不好就赔大了

网友:
这种风险大啊 不一定要搞的

网友:
最反感的就是这种CPU和板载的内存了    想判断下是不是都行了   只能查的没得查在去拆   哎

网友:
这么多黑胶

网友A:
1500的U,尼玛发回来也不敢保证能修好啊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太不好修理了

网友:
cpu拆得的时候很容易变形呀 不好搞呀

网友:
我现在正在搞的也是这种U,开机时序经过U,现在也怀疑U坏了,S410

网友B:
这个机器不开机的现象是不是键盘闪烁,反复重启。还有可能是花屏后,才开不了机的。如果 是这种问题的,我修了两台了。

网友:
修这样djii风险太大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。很好的案列,,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拆这个U,BGA座子是要订做的还是

网友:
艺高人胆大,没有快克来帮我,我是不干,干了会死的,不只是CPU

网友:
我维修看到灌胶的就烦  不知道工厂返修的时候遇到BGA的问题就不修了  还是有什么特殊设备拆下来的

网友:
这机器坏的太多了,主板又贵,而且还没有货呢,真是坑人呀!!!

网友:
这种U一般要植0。4的珠 0.3的焊不好

网友:
修一台x55cc的 坑得很 u搞下来都变形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3.0接口打值就可以知道是否坏U

网友:
有台一样的,,,看完楼主的遭遇后,明智收手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不开机的现象是不是键盘闪烁,反复重启。还有可能是花屏后,才开不了机的。如果 是这种问题的,我 ...

加焊CPU可以,但不耐用的。试过了

网友:
我的 现在是时亮时不亮

网友:
真想往联想老总牙缝里灌点黑胶解解恨。

网友:
我发现黑胶的机器都是换不了的,直接换主板

网友D:
哥们  我现在也有这么一个机子 ,也是CPU坏了,,有点不敢拆阿,单够2500了,,,太贵了,,交换 都 要2000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CPU可以,但不耐用的。试过了

是的,可以用这几个月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500的U,尼玛发回来也不敢保证能修好啊

楼主说的是交换主板15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哥们  我现在也有这么一个机子 ,也是CPU坏了,,有点不敢拆阿,单够2500了,,,太贵了,,交换 都 要2000 ...

不要拆CPU,一拆主板就报废

网友:
这个风险比较大,叫客户换板

网友:
板载的容易坏,还黑胶,成功率不高

网友:
旁边的电容都搞动,说明楼主的做桥技术有欠缺!!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尝试换CPU呢

网友:
我没有拆  交换主板  说是国外的机子   2000元阿,,,在西安售后买一块要6000左右了  太贵了

网友(2016-05-11):
前几天也修到一个 S410进水  进的地方是屏线的地方   刷刷洗洗  很干净一点腐蚀都没有   也是开机0.3左右掉电 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就桥的复位没有    怀疑是不是CPU让烧了 没办法搞

网友:
灌胶真是让人烦啊,这集成cpu的超极本cpu坏了是真不好修啊,

网友:
不修了是可以不修,楼主是想知道真相,能不能搞先。

网友:
这CPU最好不要动,觉得如果CPU电压没有短路,机器没有进水什么的,一般CPU不会那么容易坏,上次修到一个S400的主板,也是这样的CPU板载的,电流没有跳变,什么都弄了还没对,就觉得是CPU有问题,看了一下这个CPU 450,不好焊,价格也高一半是海水客人不修,然后就找了一个图研究了一下,结果就是PCU边上有一个5角管子坏了,

网友:
这种直接换板子,植CPU太麻烦了

网友:
现在修到X1 的机器,我都退机

网友:
X1的板N垃圾,已经遇到好几个了,还有的吹下CPU就好

网友:
拆的还可以

网友:
CPU也不便宜 而且又是黑胶的

网友:
是的,太难搞了

网友:
你要预热好几次···才不容易掉点···

网友:
换CPU 一般都不干 风险又大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接个dell 也是cpu坏了     4代  没法搞了     cpu就要好几百

网友:
估计以后都是这样低主板了,泪流满面啊

网友:
CPU会不会被你焊坏了捏

网友:
这个黑胶怎么搞 才不掉点

网友:
直接换主板就是了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都是这样的 难搞

网友:
真的不明白厂家要搞这么多的黑心胶干嘛,要坏一样的坏,我只想对厂家说一声,你MLGB!!!!

网友:
换个CPU也不便宜,而且还是打胶的,稳定第一位,跟顾客商量好

网友:
楼主这得报1XXX了

网友:
应该上315的机器,太烂了

网友:
SOC 的 本子 越来越多, 就和手机平板差不多了,

网友(2016-06-14):
不是吧,这么贵?

网友:
这个真心难植球

网友:
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电流上到O.3几  反复掉电重启 键盘灯也是亮下就灭  不大敢修了

网友:
碰到这种板果断换吧   费力不讨好的事

网友:
新机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,维修价值越来越低;了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一台一样的。最后放弃了。主板不便宜

网友(2016-07-21):
CPU好换吗,都是黑胶

网友:
集成的太高,换一个成本也高,还有风险

网友:
只能换板呀 这要买主板太贵了吧

网友:
这种板子我都没有修好几块

网友:
浪费时间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啊  不会也是CPU坏了吧

网友:
这板子也太贵了。

网友:
都集成了,以后我们还修啥,NND

网友:
遇到几个内存坏的

网友(2016-09-01):
我的一个跑到0.4不亮,刷BIOS一样,是不是CPU坏了?

网友:
现在的新机真的好难修

网友:
有个机器也这个毛病 直接交换吧 风险大

网友:
遇到这种板载CPU直接放弃了,实在是不想冒这个风险。

网友:
这都敢干,无法想象,风险大

网友:
还是商量换主板把。降低最小成本

网友:
楼主叫客户换主板了 还浪费时间

网友:
有两台这机器都是一样毛病 这是通病吧 CPU爱坏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。很好的案列

网友(2017-10-29):
黑胶真心不好搞啊,现在死U越来越多了

网友:
机器集成度越来越高,越来越难修了!以后的机器会不会是一次性的?坏了就得换了!

网友:
果真如楼主所说, 这机子下次看到就别浪费力气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 ,直接换板了 这CPU也不便宜

网友:
这样的U是真烦人,刚碰到的,也是所有电压都正常,上电以后啥都正常,就是不显示。

网友:
没修好过这机器。

网友:
这种U坏了,真接扔掉算了,CPU太贵了,还不能保证一定能好

网友:
心疼楼主,判断到问题话了时间收不到钱

网友:
这个板子CPU超级容易坏,板子还超级贵,就是个天坑。。。

网友:
像这种主板灌黑胶CPU的。我拆过两台了,我发现就算拆跟抹焊盘不掉点,焊出来的CPU重做回去也会坏了。CPU芯片太长了焊接时容易变形,所以老是焊接不成功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很多个了   什么X1啦  什么S5啦这些机器   就是开机键盘灯亮一下就灭了     也是开机到0.1几    有个加焊cpu倒是好了 其他的都换板子了   换cpu又划不来 而且还有风险

网友:
会不会是空点呢

网友:
四代的CPU坏是通病

网友:
看来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。x1修了两台。一台sub不灵。一台短路

网友:
能买这样的机器的人都有钱,直接换板,不换拉倒!

网友:
早上刚刚评论你  下午就来了一台     开机到0.3 掉电 在开机 再掉电----

网友:
这个主板还死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不到线路 刮骨疗伤不行吗  ..........

网友:
这机器还只有一年保修

网友:
X1的机器很贵,没想到很容易坏u啊  这个倒是要注意了

网友:
现在4代的机器不显只要不是电路问题没得搞,即使加焊值球弄好了也用不住。客户到时间还说这说那。已经不能再靠修主板赚钱了

网友:
可以交换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我加焊了二台都可以用,现在目前2个月了没有返修,加焊能用就用吧,换真的不好换

网友:
这种不好搞 遇到直接换板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这种CPU是把桥做一起的吧,一般都 是桥模块问题,黑胶的好恶心。

网友:
这cpu点也太小了还多,不好弄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不开机的现象是不是键盘闪烁,反复重启。还有可能是花屏后,才开不了机的。如果 是这种问题的,我 ...

我怎么感觉是板载内存出现了问题呢,

网友:
我之前遇见过一台   果断放弃   没得高的

网友:
牛逼人物我遇到三合一的坏了直接换板价格差不多

网友:
维修不易呀,现在板载u的机器越来越多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这种cpu见到直接不搞  成本高还容易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