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MIH61R MB因炸电源烧坏主板

楼主(2015-12-17):
先上板局部图 ,这个主板因为电源炸了不能开机,糊掉了一部分,一个内存槽也坏了拆掉了。换过APW7120后发现散热器风扇转一下就停(每次开都是转一下就停)然后拆掉上方的三极管后可以触发,

于是怀疑此三极管坏,此三极管上方标示S43,在废板子上没有找到现在想问的是谁晓得这个用什么型号的替换,

网友A:
主板上给CPU供电的都是MOS管(场效应管),而不是我们口头上常说的三极管,

输出端的是NPN管,确实要换管子的话就要一起换(2个或者3个组成一相供电),省事,安全,不浪费料

网友B:
所有主板上那个位置大大的管叫MOS管 是内存供电  代号是Q 不是三极管 要换的话别的主板上拆一对下来就是    那S43不是它的标识

网友:
找主板相似位置的就可以代换

网友:
这个不是三极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上给CPU供电的都是MOS管(场效应管),而不是我们口头上常说的三极管,

输出端的是NPN管,确实要换 ...

我说的是电容右边和PWM想连的不是左边的M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有主板上那个位置大大的管叫MOS管 是内存供电  代号是Q 不是三极管 要换的话别的主板上拆一对下来就是    ...

我说的是右边和PWM相连的那个管子不是电容左边的那两个MOS馆

网友:
场管不是三极管

网友:
上次修到这款机,都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