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一次艰难的维修经验

楼主(2015-12-17):
    拿到一太三星的显示器,当时是不开机,我拆下来,结果是电源板上的5v转3.3v的管子坏了,是直接在电源板上的,换上好了,以为就这么好赚钱,嘿嘿,交货了,结果第三天就拿回来了,现在是直接电源灯都不亮,拆开一开,结果5v和12v都变成了6v左右,习惯告诉我,是12v和5v的二极管穿了,果然装好,电压出来了,结果一装好,白屏,你妹,没办法我又拆下来看了下,一般来说,这种白屏是先查屏供电,一量屏供电有5v,我知道,压力大了,我可不愿意到手的钱就这么还回去,再试下,知道是逻辑板有问题了,于是大概量了下逻辑板上的电压,结果发现是vgh和vgl电压没有,升压芯片坏了,现在忘记型号了,量了下开启是高电平。供电是5v,升压二极管也是5v,果断换了个芯片,是一个8脚芯片,换上一量电压出来了,20v,和-5v。通电,一切正常,装好交货

网友A:
语言表达 能力  。。大家估计看起来会吃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语言表达 能力  。。大家估计看起来会吃力

同感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提醒,下次注意了,没回头检查,读起来是有点吃力

网友:
其实我也一样  。。。。

网友:
说真的我没太看懂,芯片型号是什么 也没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