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L不触发! 外接不亮!0电流

楼主(2015-12-17):
公共点短路! 保险烧坏了。 从开头查的,,, 小白不太懂!  待机0电流  拆了电容PC194以后就好了 然后插外接不显,内接才显。还没有电流。   刚开始开机不触发,拆了以后就触发了。。 唉 表达不太好 ,将就着看吧, 看图应该比我说的清楚!    勿喷~~ 小白一个 。。  谢谢!
勿喷~~

网友:
你在鄙视我吗。。。

网友:
公共点滤波电容不良

网友:
都看不懂在说什么

网友:
公共点短了不好修嘛

网友:
滤波电容PC194坏导致上电大短烧坏保险,换保险拆电容修复,对吧

网友:
应该是PC194引起的公共点短路  不知道保险有无烧坏

网友:
找专业人员维修,别让故障扩大了,

网友:
没看懂楼主说的撒!!一会内接量外接不量的!!一会又这道触发了!!有的机器外接是不量的

网友:
电容击穿,公共点直接接地,公共点自然短路

网友:
机器都显示了还没有电流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这个电容引起外接不亮、上屏亮?还0电流?怎么可能呢?

网友:
0电流?你的数字表坏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

网友:
小白不会表达修好就行

网友:
以前碰到过,没修好,学习

网友:
原谅我理解能力太差了,完全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