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s235hl青屏

楼主(2015-12-17):
求教大神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传个图片看下。你插屏线试下。不行就拿通用板点下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“灰屏”吧?

网友:
楼主你发个图呀,不发图怎么知道什么情况

网友B:
不给现象没法说是什么 问题啊,你不能当大家都是神仙 啊

网友:
连个图都没有嘛

网友C:
青屏——是什么意思,你可以截个图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青屏——是什么意思,你可以截个图来

我试着照了但屏外面有玻璃反光看不到东西,就是灰屏不显示任何东西,连菜单都不显示,屏的下边中间位置有漏光的感觉有好像只有那一点发光,我估计是屏的问题,要不就是led条坏了,要是条坏了也应该是暗屏才对呀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青屏——是什么意思,你可以截个图来

我试着照了但屏外面有玻璃反光看不到东西,就是灰屏不显示任何东西,连菜单都不显示,屏的下边中间位置有漏光的感觉又好像只有那一点发光,我估计是屏的问题,要不就是led条坏了,要是条坏了也应该是暗屏才对呀郁闷

网友:
我试着照了但屏外面有玻璃反光看不到东西,就是灰屏不显示任何东西,连菜单都不显示,屏的下边中间位置有漏光的感觉有好像只有那一点发光,我估计是屏的问题,要不就是led条坏了,要是条坏了也应该是暗屏才对呀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给现象没法说是什么 问题啊,你不能当大家都是神仙 啊

我试着照了但屏外面有玻璃反光看不到东西,就是灰屏不显示任何东西,连菜单都不显示,屏的下边中间位置有漏光的感觉有好像只有那一点发光,我估计是屏的问题,要不就是led条坏了,要是条坏了也应该是暗屏才对呀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传个图片看下。你插屏线试下。不行就拿通用板点下

我试着照了但屏外面有玻璃反光看不到东西,就是灰屏不显示任何东西,连菜单都不显示,屏的下边中间位置有漏光的感觉有好像只有那一点发光,我估计是屏的问题,要不就是led条坏了,要是条坏了也应该是暗屏才对呀郁闷

网友:
颜色不对,查三红绿蓝对地值

网友:
有dvi吗,试试看是否也一样

网友(2016-01-16):
没有图想了解一下故障都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图都没有怎么判断故障点!

网友:
先找个驱动板测试一下,看看屏有问题吗

网友:
有工具没,先点屏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