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求助!液晶显示器逻辑板问题,花屏

楼主(2015-12-17):
显示器型号是LGW2242SP,现象是花屏,图片
好屏坏屏
AVDD
VGH
-5.1
-5.1
VOFF
30.6
VDD
12.1
12.1
VCOM
5.1
5.1
逻辑板是的AVDD没找到没以没测
逻辑板图
请教我该怎么办?

网友:
VGH和VGL反了吧,这种屏一般没法修,看高手 有办法没

网友:
这个要修屏的地方才可以修,屏和逻辑板这间的线上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没办法弄的

网友:
放弃吧,至少说一般维修人员修不了了,,

网友:
这个屏还能修??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有放弃了,请大师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