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入门小白求教,显卡问题

楼主(2015-12-17):
台式机,显卡迪兰:6770 1G白金版 看电影开机运行一整天都没问题。但是只要一开游戏,运行不到两分钟就黑屏死机。显示器灯长亮。请教大神,毛病出在显卡哪一个位置?谢谢指教。。。。
显卡
黑屏

网友:
死机,也不一定是显卡引起,不过最先还是得排除显卡

网友:
显卡主芯片坏了,要换

网友:
显卡主芯片加焊试试。

网友:
你的电源怎么样,是不是品牌货,功率够不够??
显卡供电不强,有缺陷

网友(2016-01-20):
显卡的3D功能坏了吗

网友(2016-11-07):
先换个大功率电源看看

网友:
放上BGA上面加焊一下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