逻辑板如何维修

楼主(2015-12-17):
逻辑板如何维修
逻辑板就是我们常说的:T-CON板、中控板、解压板、解码板,是液晶屏显示视频图像信号的关键部件;
英文 :  timing controller的缩写为T-CON 中文:时序控制电路
市场上主要的逻辑板牌子有:视显光电。

原理
T-CON板主要由五部分组成:
1、栅极驱动电路(行驱动电路);2、源极驱动电路(列驱动电路)组成;3、时序控制电路(T-CON);4、DC—DC变换电路(为以上电路提供电压的开关电源电路);5、伽马校正电路(灰阶电压发生电路)。
电视机芯大多输出到屏的是LVDS信号,因此屏的T-CON板把信号变为Mini LVDS等信号,Gamma电压及控制Source\Gate IC工作的信号,来使屏的信号驱动正常。
作用:控制PANEL时序动作的核心电路,控制扫描驱动电路何时启动,并将输入的视频信号(例如LVDS信号)转换成数据驱动电路所用的数据信号形式(例如mini-LVDS信号或RSDS信号),传递到数据驱动电路(COF IC),并控制数据驱动电路适时开启。TCON电路就是液晶屏的图像驱动电路,液晶电视出现的一些有别于CRT电视的特殊故障花屏、图像翻转、图像发白等都是TCON电路造成。

主要接入脚:
1、从数字板传输过来的LVDS信号(包括:RGB基色信号、行同步信号、场同步信号、使能信号、时钟信号);
2、格式脚,控制电压符号是:SELLVDS或LVDS OPTION,格式控制电压为高、低电平;
3、屏供电多为12V或5V,现在屏多数是12V,如是全高清屏全部是12V供电。
TCON板电路主要由几部分组成:
1.TCON IC(必须的)
2.GAMMA IC(必须的)
3.PM IC (必须的)
4.GPM IC(OPTION)
5.LEVEL SHIFT IC(GOA屏专用)

一直以来都被很多师傅误以为是不可维修的,主要是因为其相关资料太少,加之接触的少,因此对逻辑板的组成和工作原理也是甚是模糊不清,所以被误认为逻辑板是不可维修的。针对这种认识上的误解,现特通过维修实例供大家参考,以便让大家对逻辑板电路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,以增强大家勇于实践的信心,打破其不可维修的神话。
白屏在维修中也占有一定比例,遇到白屏故障首先要检查3个电压,第一个电压是10V或者是12V(它是由5V或33V的屏供电电压经过一个简单升压后,产生的一个电压。);第二个电压是25V或者是30V,由屏而定。(它是由DC----DC变换电路输出的。);第三个电压是负7V(它也是由DC---DC变换电路输出的)。一般屏电路这三个电压都正常,最后才考虑主芯片;一般屏的DC变换电路,第一要检查的就是滤波电容,第二个就是DC---DC电路,IC坏的多,检查以上几步如果还不能修好,建议直接更换逻辑板,如果是一体屏,那就只有更换屏了。
      液晶LCD屏竖线,专业是用压屏机完成,但是一般维修部没有该设备,故可以用热风枪加铝片处理,一般竖线是屏驱动和屏连接的排线松动,用手按着就好。因排线是软塑料制成不能用热风枪直接加温,就借用铝片去按压排线,然后加热铝散热片。用手按着不要松动,温度控制在200摄氏度,太高会把排线烧坏,风枪温度要自己掌握好不然会把屏吹报废,这种方法是死马当活马治,不成功就真的成死马了。
一般的故障判断如下:
1、花屏检查lvds连接线,一般接口处连接松,或潮湿,芯片坏的也有。
2、调节显示器时菜单乱码,更换主芯片或者存储器。
长虹,康佳等多种机型此屏逻辑板故障:  白屏通病DC-DC电路坏, 可换DC-DC电路解决, 不用换板搞定关键你要断定故障部位是此板坏了, 屏供电5V , 25V左右电压为0 , 即为白屏。
维修案例:
故障现象:有声无图,黑屏

网友:
楼主这是哪里copy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