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网首发,DELL外星人M17X_R5,EC内置程序,不是首发扣我分!

楼主(2015-12-17):
DELL外星人,M17X_R5,板号:LA-9331P,EC KB9012QF A4,内置程序,主板问题是内屏灰屏,集显也是如此,测LVDS信号电平幅度不够,UV26逻辑芯片坏,修复后读取EC内部程序,加点分吧,修机不容易啊!

网友:
这款机器图纸有吗

网友A:
楼主这要修的什么故障

网友:
主板问题是内屏灰屏,集显也是如此,测LVDS信号电平幅度不够,UV26逻辑芯片坏,修复后读取EC内部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要修的什么故障

主板问题是内屏灰屏,集显也是如此,测LVDS信号电平幅度不够,UV26逻辑芯片坏,修复后读取EC内部程序

网友B:
楼主 uv26芯片型号是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uv26芯片型号是什么

网友(2017-11-05):
我的不充电 电池可以放电   不知道和这EC程序有关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