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触发瞬间掉电

楼主(2015-12-17):
  时间:2015年12月15日
   地点:四川
   天气:真的好冷啊!

     正在冻的哆哆嗦嗦缩成一团的时候,一商家拿来一台电脑,说是不开机,“野生”Y470一台,接上可调一看, 好吧,触发瞬间就掉了,心想这多半是短路引起的,于是报价开修!
    拆开一看,居然是进过水的,无语。   先把进水的地方清理一下,然后万用表打了下各个电感对地阻止,发现PL904对地为0,这下好,问题出来了就好修了,直接烧鸡大法开整,电压调到0.7V,摸了一阵,没反应,玛德,调到1V,再次温柔的抚摸,当摸到PQ908的时候,发现这个MOS管超级烫, 果断取下,再料板上取一个装上,再次打一下对地,不短了,接上可调,跑到0.5左右不动了,看这个情况,应该是CPU没过,玛德,进水机果然不是吃素的!祭出万用表,量了下CPU电压,0V!立马测试95831的工作条件 ,从供电开始吧,VIN,VIN 咦?0V? ,嘿,问题来的真快,立马量了下PQ904的上管电压CPU_B+(也就是95831的VIN供电),19V!好啊,断线了,到处看了看,发现发现95831 24脚连接的那个电阻旁边有腐蚀的,哎早看到就好了,(还是提醒大家,维修一定要细心啊!)清洗,刮开,补线,做好保护,接上可调,按下开关,电流唰唰唰的上去了,到此,此机修复!
  最后友情提醒下大家,天真冷,大家穿厚些,千万别感冒了,要不一边咳嗽一边发帖好辛苦哟,大家给点下载分咯~~~~~~

post_deleted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。维修过程我亲眼所见。

网友A:
进水机要么好修 要么超级难修

网友:
Y470进水都爱坏这 修到过

网友:
楼主电流表有创意

网友:
哈哈 不错。又有钱捡了!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95831哈哈哈,上次和一个二把刀吵我说U坏了,因为95831电阻取了出电压,procpwrgd也有,他非说南桥坏了;这类机器说好修好修,说不好修,能折腾死人

网友B:
维修之前还是多注意一下进水部分,最好是先拍照。 谢谢您的分析,思路学习了。

网友:
咱就是传说中的二把刀。。。前几天接到个宏碁的大面积进水。。。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。。

网友C:
楼主运气好啊。。。。进水就腐蚀了电阻一边和烧了一上管。。。。加分鼓励。

网友D:
自己改的摆针 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机要么好修 要么超级难修

也遇到过一些不好修的,这次运气比较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自己改的摆针 厉害

这是我们的boss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运气好啊。。。。进水就腐蚀了电阻一边和烧了一上管。。。。加分鼓励。

是的,运气还不错,谢谢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之前还是多注意一下进水部分,最好是先拍照。 谢谢您的分析,思路学习了。

谢谢您的建议,以后维修会注意的!

网友:
多谢楼主的热心分享

网友:
小白 vin没有怎么就只到断线了

网友E:
为什么你们遇到的问题都那么简单,我却遇到的问题,一个一个挨着查,就是查不出来呢?

网友:
有的进水机超级难修,就是那种不明显短路那种

网友:
一看就是没花多长时间就修好了的机器

网友:
进水的问题多   上次修台dell也是进水   修亮机了  硬盘不转  最后无果  没修好

网友:
楼主 为嘛 这机器叫野生的

网友:
就怕新片底下有水没查出来。

网友:
95831芯片,问题不好修啊。修好了不错呀

网友:
Y470进水机95831主供电都会有问题

网友:
进水的就怕返修哦

网友:
   进水机  腐蚀是比较厉害的哈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  大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你们遇到的问题都那么简单,我却遇到的问题,一个一个挨着查,就是查不出来呢?

按照时序,一步一步的来慢慢查就行了撒

网友:
学习了  思路清晰

网友:
进水机器多观察  进的不多的话还是很好搞得

网友:
天冷了  感觉生意都跟着冷了下来。 每天打酱油

网友:
进水还好烧的不严重,很多都是洗洗刷刷就OK的

网友:
进水机器还是很难搞的,进水的报价都要高些才行,有图纸有思路修起来还是很顺利的,楼主分析的不错

网友:
嗯,进水的处理起来要细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