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110报警8声

楼主(2015-12-17):
压过显卡,没反应
显卡

网友:
压了几次显卡,没用,不知道是屏线还是BiOS

网友:
换屏,换排线,换显卡,百分之八十估计显卡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碰过最后显卡跟桥统一换掉 可以了。。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8声报警 没识别到屏

网友:
怀疑BIOS可以刷一个 我遇到过显卡的哦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