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不触发

楼主(2015-12-17):
插适配器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,就灭了,电池也一样 有3v5v。有触发信号! 是哪里问题?
不触发

网友:
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跳变给桥阿? 如果有了, 就是桥有问题, 待机 RTC 或桥空焊 如果没有发出高低高跳变, 查EC工作条件 ,有没有发到开关高低高跳变

网友:
有一台 一样的 不还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