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200开机 不亮。

楼主(2015-12-17):
c200开机 电流在0.66左右,就是不亮,按下屏幕键电流上到1.3左右又降到0.66左右。屏上显示POWER  SAVING MODE.不知道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一样的

网友:
对了刷南桥BIOS

网友:
是C200一体机吗

网友:
我这有个 跑到0.45没动静的   没有短线      BIOS刷锅  涛声依旧的

网友:
撬开SATA接口看看下面有没断线

网友:
加焊CPU试试了

网友:
南桥bios会好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都试过了还是不好!。

网友:
没有断线,不知道 什么原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