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线触摸屏故障求助

楼主(2015-12-17):
四线触摸屏时好时坏,点击没有反应。
怀疑这两个芯片损坏,但是那个丝印标着“WE”的芯片买不到。

四线触摸屏,四根线通过它接地,5脚,简略原理图如下

对了触摸屏的四根线上单片机之前还用了321U,如下图

SOT-23-6封装
网上实在找不到这两个芯片的pdf或典型原理图,谢谢赐教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和主板上USB接口上的防静电的东东?

网友:
不是的,这个是一个用WINCE系统的工控机的触摸屏接口电路。触摸屏用的是ATMEGA8L的单片机。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个接VGA背光亮  但是无图像 也有这种管 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怎么就要怀疑是它有问题,那单片机及程序故障更有可能呀

网友:
那个小六脚是防静电的,你可以到技嘉主板上拆一个装上。

网友B:
这个东东直接拆了 试下  这个好像就是四颗二极管方向对地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就要怀疑是它有问题,那单片机及程序故障更有可能呀

单片机已经补焊,如果程序坏了,果断放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东直接拆了 试下  这个好像就是四颗二极管方向对地接的

是吗,星期一到单位后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