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M17xR4 edp接口没输出!

楼主(2015-12-17):
上4K屏,显卡970M,原装是3D屏,现在插上4K屏黑屏没画面,背光正常,进系统正常,3D屏接口和4K屏接口同为40针EDP,有主板和4K屏电路图,会不会是BIOS问题?

网友A:
你查下原机配4k屏的机子的屏型号,这机本来就有4K屏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查下原机配4k屏的机子的屏型号,这机本来就有4K屏的.

这机本来没4K,本来是3D屏,

网友B:
这高级货,,用原型号屏啊,,我估计关码片事,也未必关BIOS事,,,或许改BIOS参数,能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高级货,,用原型号屏啊,,我估计关码片事,也未必关BIOS事,,,或许改BIOS参数,能行,

应该是bios问题,bios里面的EDID没有这个屏的信息

网友:
bios什么情况都会引起,刷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