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cq42 触发瞬间掉电

楼主(2015-12-17):
换过充电芯片isl6251,刷过BIOS。ec BIOS  都不行有时候开机瞬间电流0.6几A,有时候1.几A,看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,是哪里问题!

网友:
在上电瞬间查一下什么电压没出来,广达的板沿HWPG结点来查,+15VALW所控制的二级转换电压能否产生。

网友:
缺电压,看看那块电压没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