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教各位老师!!!!

楼主(2015-12-17):
手机苹果6S
前几天WIFI信号特弱,我就自己在网上学习,独自拆机,在修好WIFI信号故障后,在没有装显示接头的压片时,开机以及WIFI一切正常。随后我做两件事:一是没有关机,直接断开电池,二是上显示插头上的盖板(估计螺钉装错)。造成现在开机背光不亮,
请教各位老师:遇到这样咋办呢????第一次就遇到了这么大的打击,能帮帮我吗???

网友:
断电池没关系,应该是你拧螺丝,螺丝把螺丝柱里边拧断线了。可以发过来帮你补上。迅维维修部

网友:
发过来给你修吧!深圳【迅维】,15962697089

网友:
不关螺丝的事,就是背光电路问题,小问题送修吧

网友:
我用别人的屏试了一下,也没有背光,如果是背光电路,那只有主板上的了。

网友:
我用别人的屏试了一下明天先拆主板上的螺母,检查是否划断线路,一步一步的排除。也正好向各位老师学习一下。顺便进行实际操作。谢谢老师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