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有一条横线,还有救吗?

楼主(2015-12-17):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
网友:
RE: 显示器有一条横线,还有救吗??

出现横线还有救吗?

网友A:
好歹来个图吧,应该是软排伤了,难救  基本搞不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歹来个图吧,应该是软排伤了,难救  基本搞不定

850外地买的就这样废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歹来个图吧,应该是软排伤了,难救  基本搞不定

会不会是排线?

网友:
只能这样继续用着了

网友:
软排线问题

网友:
排线的概率小,排线我见过的,要么就直接坏的,没有出现线条的   软排应该错不了  将就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50外地买的就这样废了?

保修啊 发去

网友:
换个画面后这条横线还在吗,感觉背景原来就有。

网友:
软排的问题,有可能是装屏的时候没装好,次屏

网友:
屏坏了, 没过保的话就保修吧

网友:
没的救了,换显示器吧

网友:
屏有问题吧!

网友:
屏坏了只能换,这问题能用就用一下,再说现在一个显示器也不贵!

网友:
放弃吧  可以拿来试机用

网友:
如果屏还耳朵的就可以修

网友:
没得救屏坏了

网友:
没得救了  屏排线坏了

网友:
将就用吧 没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