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320 电流0.33掉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12-17):
DELL1320   电流0.33掉电,
掉电要么是有的电压还没有出来 ,要么是后级短路了
测各电感阻值都正常,说明应该是欠压引起的
实测CPU  ,和一个1117的IC提供的电厂不出电压,实测一瞬间脚1开户有电平,脚4供电,触发一瞬间没有电压找到是供电没有,看电路图
供电是由芯片U39,   +5VALW过+5VS得到的,实测+5VS为0,
不管它了,直接飞线+5VALW飞线到+5VS,问题解决

其实这里+5V没出来,是因为U39的4脚导通条件不够导致的,如果继续向下查的话会很麻烦,所以这里直接飞线

网友:
问题是51117芯片4脚没有供电,导致不出电感电压

网友:
这样待机电压不高么?

网友:
实测cpu,和一个1117的  。。电厂不出电压。。。。等这段看不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