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显示器开机白屏模糊状态。屏型号(HT185WX1-300)通病 秒杀!

楼主(2015-12-17):
如图所示··液晶面板Y侧TAB上VGH电压不正常所致 !只需用飞线连接逻辑板到Y侧TAB那个点上即可 。修好效果杠杠的哈

网友(2016-01-16):
在液晶排线上上锡  高手

网友:
液晶排线断了他哭也来不及!

网友:
厉害啊,真是高手无处不在啊

网友:
哈哈,我又可以更上一层了

网友:
呵呵,楼主技术不错啊,我两年就飞了一次这样的线

网友:
还有一次是平板的液晶排线断了,0.5厘米的宽度飞了8跟线,弄了两个多小时

网友:
是GH到TAB的线ma吗,如何找到这两点

网友:
碰到挺多这样的了 都是屏供电不足造成的  这个屏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漆膜怎么去,我有这个屏,吧塑料给弄穿了

网友:
这是个通病,联想液晶也有这个毛病,焊到第五个点上,修了不少了

网友:
这通病很早就发出来啦吧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这个屏幕的维修,下次遇到也这样子试一试。。

网友(2016-10-11):
侧边是有焊盘吗

网友:
把侧面的TAB附近焊盘上的绝缘漆刮掉就能上锡

网友:
哎 谁都知道了 不好  建议楼主注意保护维修秘密

网友:
恩恩   加油  继续努力

网友(2017-08-07):
这种搞法,倒真没搞过,的确高手,虽然是秒杀

网友:
我修了一台长城的也是这屏,一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