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2014501红迷短路怎么修

楼主(2015-12-17):
红迷note电流大,短路

网友:
电源电压调低点再摸摸哪里烫咯

网友:
mt6290ma烫MT6290坏了吗

网友:
看热度~~~哪里发烫就检查哪里~~~

网友:
短路多好修啊!
先拆电容不要着急拆芯片

网友:
建议采用低电烧机,先调到1.2v再慢慢往上调,直到知道哪里明显发热发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