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接二连三的联想Y460!!!

楼主(2015-12-17):
地点:北京

时间:2015年12月17日上午

事件:没有待机电流的Y460

版号:KL2A

芯片组:HM55

                    同行送来一台Y460的机器说一点待机电流也没有。
     插上可调之后果然和他说的一样,感觉是保隔的问题。
              商量好价格,开始拆机,实测发现保险一端有电一端没有电压,竟然烧保险了。
那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。
             对各个电感大值,均无发现短路现象。对保险两端大值也一样。没有短路???那怎么会烧保险呢,不对还是有短路,心里有目标了,大家知道我开始怀疑谁了吗?嘻嘻嘻嘻,,,,,,,,,,,,,,,没错是线性。
             大胆的用镊子短接保险两端,只听可调啪的一声。这样我更加怀疑线性了。吧电流调小之后,短接保险。电流上升0.45A。首先去摸EC。靠巨烫。就是你了!
              果断拆下EC,在短接保险,没事了。不短了!找料板,换好EC之后上电,有待机了,不过感觉有点高了。 0.06A按下试试看看的心态按下开关。电流一路小跑到1A多,心情很激动。
              吧内存上好,接上屏按下开机屏亮了! 哈就这样被我秒了吗? 装机,刚开机发现键盘不能用,靠不是吧! 换个键盘还是不行,继续拆机!!!这能是哪的问题呢???难道是我的EC不是完全坏?
               拿了个新的EC换上去之后,待机回到正常了,0.02A了。开机测试键盘OK!!!
               装好机器!最后装上电池不开机!电池没电了?上可调。*脏话*大短!难道。。。。。又拆机!发现电池放电管子没事啊,充电管子是个复合官,换了一个故障一样!那就是电池坏了!可同行说不换电池!客户觉得在换电池不值当的修了!
               还要把电池装上,没办法,只能拆了充电的复合场馆,和保险PF2

            致辞故障彻底修复!!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创:lvjingang

网友:
原创帖子 加精支持

网友A:
先喷一下,电流0.06A你还装机,摆明了想拆多一次,最后再吐槽一下,你这拼音名字,居然后面原创写中文,你想把功劳给别人吗?O(∩_∩)O哈哈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喷一下,电流0.06A你还装机,摆明了想拆多一次,最后再吐槽一下,你这拼音名字,居然后面原创写中文,你 ...

哈哈,多谢提醒啊!太激动了,直接写中文名字了。嘻嘻,改过来了!

网友B:
多谢版主支持啊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多谢版主支持啊!

好贴就是要支持,真是一波三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好贴就是要支持,真是一波三折

哼笑话我是不是!!!

网友:
你只能加图章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哼笑话我是不是!!!

没有啊事啦,我是说维修坎坷啊

网友D:
哇哇,,,吕大神各种秒板,,,羡慕死俺这小白了。

网友C:
图章 好吧  图章是图章是吧 精华是精华是吧

网友E:
我今天也是修个hp一波三折,。bios都很难找到,再看看你修,感觉,有时候真不想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哇哇,,,吕大神各种秒板,,,羡慕死俺这小白了。

呵呵呵,你继续努力不要放弃你会成为大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今天也是修个hp一波三折,。bios都很难找到,再看看你修,感觉,有时候真不想修

是呀!这机器让我拆了装,装了拆!!!!拆的我都烦了!

网友F:
待机明显高你还装机 这种用不了多久也会坏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待机明显高你还装机 这种用不了多久也会坏把

后来不是正常了啊!换新的EC之后待机0.02A

网友G:
对各个电感大值,均无发现短路现象,对保险两端打值也一样,
怎么就要怀疑线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对各个电感大值,均无发现短路现象,对保险两端打值也一样,
怎么就要怀疑线性?

因为假设保隔是好的!那么保隔之后首先是谁出来!是线性!明白?????

网友H:
又多了一思路谢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又多了一思路谢谢楼主

客气了!能帮助到你们就行!

网友I:
最后插电池大短,感觉不是电池坏

网友J:
经过版主精细的分析,真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最后插电池大短,感觉不是电池坏

刚开始我也是为不是电池坏!以为是电池放电管子坏了!可是确实管子没有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最后插电池大短,感觉不是电池坏

因为电池坏了,插上适配器之后会对电池充电!上官一导通不就短路了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经过版主精细的分析,真不错

多谢夸奖!会继续努力的,记得帮我加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章 好吧  图章是图章是吧 精华是精华是吧

图章只是个外表,不加威望的。
精华只有管理员可以加,是加威望和原创币的
版主看到优秀贴,可以申报到管理员,具体看版主管理须知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对各个电感大值,均无发现短路现象,对保险两端打值也一样,
怎么就要怀疑线性?

哦哦受教了,多谢指点!

网友K:
金刚葫芦娃果然刚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金刚葫芦娃果然刚刚的

记得加分啊强哥!!!

网友:
没想到还有EC短路的,学习收藏先

网友:
设备很好哦

网友:
非常不错 加分

网友:
小白刚刚学维修,待机0.06是偏高了

网友:
如果是我,直接烧鸡伺候了,呵呵

网友:
北京那边像这种故障能报多少?

网友:
通常线性3/5V短路都不会烧20V主回路的保险啊!是不是你写流了什么?

网友:
好牛逼,楼主好技术!

网友:
这个机器 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感觉每次拆装都很烦

网友:
思路清晰,就是有点太急了。搞的得拆好几次。慢工出细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