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谢各位同行的帮忙,A1466已经搞好

楼主(2015-12-17):
     原帖地址在这里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15425-1-1.html,昨天料板就已经到了,但因为SMC以前没换过,
心里还是有点没底。再加上这几天手上活还是比较多的,于是就没搞。决定今天抽半天时间,专门搞这个苹果。
    吃过午饭,抽完烟,终于决定开搞。手上只有0.3的锡球,没钢网,一个个摆上去的,花了1个小时终于把SMC换好,于是装好主板
,通电,没反应(没接风扇,只接了屏线)
,郁闷了,难道还是一样,无意示波器点到了1.05V电感上,居然有电压了,这是神马情况,于是又测了好几个电压,都有了,就是说已经开机了
但是没显示,最后测到CPU电压的时候发现没CPU电压。于是又开始排查,最后查到的结果是没有ALL_SYS_PWRGD信号。

而这个ALL_SYS_PWRGD信号是QQ8150送出来的,于是往前检查Q8150

q8150的1,7,5脚都是0.7V,第三脚只有0.3V,于是判断Q8150坏,也懒得换了,直接从Q8150的第6脚飞线到Q8150的第三脚,通电,CPU电压已经出来了。
于是装好主板,接好屏线,满怀信心的开机,*脏话*,还是没显示,但CPU电压已经出来了。这下真的郁闷了,也不知道搞怎么修了。
郁闷了一会还的接着搞呀,准备拆主板,突然发现,少插了一条从小板到主板的排线,两头都是扣在板子上的,于是赶紧把他找出来,扣上去,
再次开机,白花花的苹果终于是出来了,长吸一口气,平复下心情。特来多谢论坛各位同行的指点和帮忙。
最后上一张亮机的图片。

最后这个机器我实在搞不明白,他进水进的很少,只有复位IC处有进水,但为什么会坏的SMC和Q8150呢?这两个IC都和进水的地反差很远
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,这个机器进水后,客人自己拿风枪对着键盘吹,键盘全都吹变形了,要换键盘,这个换键盘要怎么拆呢?希望大家在说说
   说点题外话,前几天接了一个专业的调音台,主板烧了,但是客人来修的时候,我以为最多就值个3,5千的,报价180。昨天下午修好,
客人来拿,说新的1W多,这个修好现在也能卖个6,7千,不停的说谢谢,还以为修好怎么也要的花个7,800.结果才花了180。走的时候给了200,
说算是请我抽烟.真是气的我差点吐血,早知道报个4,500就好了。到手的鸭子都飞了。

网友A:
键盘反而全是铆钉,上面有一层像是黑色接地的,怕换不好的话可以C壳整个换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键盘反而全是铆钉,上面有一层像是黑色接地的,怕换不好的话可以C壳整个换掉

现在就是打算整个C壳一起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就是打算整个C壳一起换

呵呵,上次我同事把卡扣直接拉断了,吓了一身汗

网友C:
键盘,铆钉可以去掉的 你可以去个试试  确实比较麻烦  定键盘可以要点苹果键盘的那种小螺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键盘,铆钉可以去掉的 你可以去个试试  确实比较麻烦  定键盘可以要点苹果键盘的那种小螺丝

键盘不打算单换,和C柯一起换了

网友:
哈哈,价格出的太低了。行吧。吃亏是福,布施得福下回他们会再来让你赚钱的。

网友:
这个键盘确实太难换了,愿意花钱的话还是换C壳

网友:
不会的话 就全部买 价钱客户给得起的话

网友:
哈哈 ,以后再接到不认识的东西记得先上淘宝看看价格

网友:
话说那个调音台是什么故障?怎么解决的 ?

网友:
EC重置了么?

网友:
知道技巧后 ,单换键盘是很简单的事情,熟能生巧

网友:
吃蘋果才有利潤,但目前蘋果的機子和其它牌子比起來還是比較少所以修的機會少

网友:
那台調音台是哪裏壞了?

网友:
来的时候就应该问他调音台多少钱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