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地学员秒修保护隔离和3/5V供电。

楼主(2015-12-17):
实地维修第三块板子,毕业证算是领到了,回去之后也能证明自己来过了,好开心。
板号:HP-CQ61-DA00P6MB6D0
地点:三期培训教室
        拿到板子后先目测三分钟有没有掉件和维修的痕迹,这都不知道几修了,维修痕迹还是很多的,打了下各大电感和公共点的阻值,没有问题,通电测了下公共点,27.5V,我去,赶快断电查了下图纸。这是广达为惠普代工的保护隔离电路,最具特色的就是隔离管是N沟道的,然后由28V电压给G极驱动导通,产生隔离点,想着应该是这个管子问题。测了一下这个管子S极到G极,G极到D极短路。找个台式机板子上的N沟道管子换上就好了。

公共点正常后测了一下3/5V电压没有,示波器抓电感后端波形:

看到这图片心里已经大概知道怎么回事,继续抓5V上管G极波形:

果然是自举不足引起的,查了一下自举电路发现自举电容PC49和电阻PR69调换了,这是因为电容特性,调换之后电阻会形成开路,造成5V电感后端持续一段时间后掉电。

换下位置3/5V电压就都出来了。至此已经修完了,无聊往下看了一眼,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升压电路,记得以前修过一片因为+12VALW不正常,只有3点几伏而点不亮的机子,师傅让我换两个电容就糊里糊涂的修好了,来之后才知道原理

5VALW经过PD12后给PC62充电,然后PC62右端有个5V的方波也会给它充电,利用电容不可突变的特性(PC62)还有滤波作用(PC70),还因为二极管有压降,这几个应该是锗管,压降0.3V,所有电压到达PD13后大概有9V的样子,同理经过PC63再次充电和PC71的再次滤波后输出差不多能有12V多点。

维修完毕,还请各路大神高抬贵手给点分啊!!

网友:
虎哥,三日不见,当刮目相看啊,现在就开始秒PWM故障了,仰慕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

网友A:
这个思路怪好的,挺起

网友B:
不错,我还没有修到过自举不足的板子!

网友C:
修的很好。还有10天。争取再多修几个。

网友D:
本来今天我对你们这期很失望了,觉得用心了,你们都没领会,今天晚上你问我的问题,让我看到了希望.

网友E:
江山代有才人出 加分

网友:
学习,收好有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的很好。还有10天。争取再多修几个。

谢谢饼哥鼓励,永远记得你对我的教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本来今天我对你们这期很失望了,觉得用心了,你们都没领会,今天晚上你问我的问题,让我看到了希望.

感谢强哥!大晚上上的还给我耐心讲解问题,教会我很多,真心谢谢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江山代有才人出 加分

谢谢加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我还没有修到过自举不足的板子!

感谢加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思路怪好的,挺起

感谢加分!

网友(2016-05-18):
基地学了下的理论确实扎实些!

网友:
迅维的就是这么强焊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