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的CPU可以单换吗

楼主(2015-12-17):
5s不开机,检测说CPU坏了,谁能搞好?

网友:
5S的CPU可以单换,可以发到迅维维修部检测下。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。你的板子是摔过还是进水?

网友:
CPU是可以的,要师傅手工好才能换好!可以联系【迅维】维修部给你检测一下

网友:
可以单换,如果换的CPU不带指纹键,那换完就指纹用不了

网友A:
可以换,楼上说指纹在CPU里面么!!!1这个到是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换,楼上说指纹在CPU里面么!!!1这个到是不清楚

指纹跟CPU配套的

网友:
不好换,技术要够硬

网友:
可以单换,就是难换~~~

网友:
换了会不支持 指纹 要配套换 才可以

网友:
指纹跟CPU配套的

网友:
如果想保留指纹的话 要把指纹码片也换 也就是U6

网友(2016-01-23):
可以的,但是你要确定是CPU的问题,要不是的你的多心塞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