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达 STAR TC-9030X2L90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2

楼主(2015-12-17):
1.实达STAR TC-9030X2L90一体机 不触发维修
这段时间收到客户送修的实达一体机有好几台,(昨天已修好液晶屏不显示的机器,)今天上午继续干活。此机器故障描述按开关键时机器不触发。自已用本店DC12V适配器装机当场确认为机器不触故障,且发现USB键盘灯和面板右下方指示灯均为不亮。
三下五除二,很迅速的把机器后盖和屏敝铁盖取下(如图),把工控单板折出放在桌上。

2.自已先用万用表快速量测主板各内存电,桥供电,CPU 核心电和南桥待机电的对地阻值和上下管间阻值均无明细异常。再次装上适配器电源发现工控单板仍不触发。用示波器量PL2,PL1上均无5V,3.3V待机电压,更没有主板工作系统电VCC5V,VCC3.3V.于是立马检查待机电产生芯片 TPS51285的工作条件。

但是手中无此板的线路图,只能从数据手册和其它主板同芯片线路图来分析问题了。巧妇难为无米之吹。
第一步,用万用表量3.3VSB,5VSB电二对开关管G极的对地值为OK,管子之间阻值也OK.手摸芯片没发现非常烫手,量测PL2为250欧,PL1上为200欧,感觉未见异常。
第二步:示波器量测第12脚 VIN 12电OK(芯片待机工作电),第17,9脚 VBST1/2电也OK(芯片内部3.3V,5V自举供电)。
第三步:用示波器量测芯片第20,6脚 上开启EN信号电平电平均正常(如图)

第四步:断电后用万用表查芯片引脚 上FB信号,CS和其它VREFG,VCLK等信号上的上下拉电阻对地值均正常(因自已还有几台可开机的一体机,把这些关键点电阻和电容均代换一遍,仍然是涛声依旧。
真是无解,板卡修到现在心急啊,无纳从散料合中找到此电源芯片TPS51218和二对上下管用风枪吹下后全试换一次。重新用万用表检查二对MOS管G极的对地阻值正常后(MOS G极空焊会烧上管),又上电源
用示波器打PL2,PL1上波形和电压还是没有3.3V,5V待机电。很多人都会认为待机电路所有元器件都换光了,看来是碰到真正的铁板了。此时我又重新拿来好板与此不良板对照。量得好板上 PL2,PL1阻值分别为
400欧,270欧。但是此板只有250和 200欧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主板上这二个待机电同时供给的芯片只有南桥,无折只能折NM10南桥了,5分钟后取下桥,发现待机电压对地值仍不对,二者之间对PIN量只有30多欧(好板有130多欧),现在只能再次跟线和分析原因了。

突然发现桥左下角红色二极管 D7 IN4148 用万用表正向量仅有30多欧了(OK板上二极管正向应无穷大啊),烙铁取下后又量二待机电压间对PIN的阻值已大于150欧了,重新找一个二极管后装在主板上并快速重新更换好桥。.

上电源后,待机电感 PL2,PL1的波形和电压终于均出来了,工控板装机后,一体机点亮OK.

后来同样主板又发现一片板为D7损坏。
总结:修理主板时在判定芯片或桥时,必需采用先外围再芯片的方法(即要先排除芯片或桥边上的小电阻,电容,二极管是否有损坏),少走维修弯路和节约相应时间。
文中D7管子作用,如有维修同行知道,请指教。分析不周的地方也请维修同行指点和发放意见,非常感谢!

网友:
是不是修统货的 还有好板参照 专修工控么

网友:
楼主功力深厚,虽然一波三折,终究迎刃而解,加分支持一下。

网友:
不错,之前有一块工控板跑00换过南桥不行,主板要2000多。

网友:
厉害,第一次看我以为是打印机,没遇见过一体机(电脑)。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工控板维修费还是可观的   和笔记本差不多

网友:
这个看着挺牛逼的

网友:
后续我再上传点最典型工控主板或工控整机或工控一体机的BIOS资料和刷写BIOS板上用的命令,给有需要的维修同行门参考用。
上述 工控整机或一体机即商业电脑维修的收费与笔记本差不多:主要是人力成本和物料成本两大块组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