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0A无法进入系统

楼主(2015-12-17):
今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清华同方锋锐K40A说无法装系统..经检测发现开机显示画面LOGO后就显示无图像 屏幕是亮的 能进入BIOS正常设置保存..心想会不会是硬盘引起的呢 于是拆掉硬盘也一样  用U盘系统 CD跌都试过...无法正常进入PE ..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..在线请教

网友A:
这种故障不好去确定。你可以先裸板测试,刷BIOS查供电滤波,还有外设。这个板好像是独显的。也有可能显卡。

网友B:
先易后难,先拆外设,很有可能是外设问题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故障不好去确定。你可以先裸板测试,刷BIOS查供电滤波,还有外设。这个板好像是独显的。也有可能显卡。

超版回复 正确思路
以此维修 基本修复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易后难,先拆外设,很有可能是外设问题。

谢谢楼主 外设基本排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超版回复 正确思路
以此维修 基本修复

开机进入BIOS一切正常 感觉像是引导不了系统  开机出现logo后就显示无图像 屏幕是亮的

网友:
这问题不好修,不行焊显卡试试吧

网友:
是不是供电不足?

网友:
没弄了 交还给客户了 我想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 总感觉是引导不了系统

网友D:
是不是sis的桥,如果是可能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sis的桥,如果是可能是北桥的问题

是SIS的桥...不过顾客太太急 拿回去了